[金属] 求个切割地板铝压条45度的方法

楼主(2023-06-14):
家里云石机有,角磨机有,电钻有,压条就切这一次,大概10几个切口吧,所以不想投入太多,那么用以上哪个工具来改装最合适呢

网友:
木头做个45度缝的模架

网友A:
拿一张纸,折个45度。然后拿笔画好线,然后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张纸,折个45度。然后拿笔画好线,然后切呗

就是发现手持切的话怎么都不会直,想将机器固定下来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发现手持切的话怎么都不会直,想将机器固定下来切

哈哈,那就自己想办法做一个小推杆。或者云石机的边靠在一个木条旁边。

网友:
云石机配合木头条最省事

网友:
7楼正解,找块木板,齐边45度钉上根木条给云石机当靠山,切割时压条靠着木板的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发现手持切的话怎么都不会直,想将机器固定下来切

那是你的水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水平问题。

那是必然的,又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网友:
找个墙角当靠山,云石机沿着墙角推,肯定直

网友:
我看钢锯适合你

网友:
做个靠山,演练几遍 就行了,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