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Air32f103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3-06-14):
用它来做一个"老猪示波器",能不能比得过那广告很多的“开天辟地,倚天屠龙”的那款示波器?

楼主:
忘了说了,价格是3.8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6775991179

网友A:
注意,这款CBT6的PA2不支持硬件PWM,踩过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款CBT6的PA2不支持硬件PWM,踩过坑

硬件PWM是干什么的?没有的话有哪些影响?

网友B:
东西不错,就是资料连接点不了,是图片。

网友C:
起手先做示波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PWM是干什么的?没有的话有哪些影响?

问了就是不了解,不了解就是用不到,用不到就是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就是资料连接点不了,是图片。

官网好像挂了,打不开:
https://wiki.luatos.com/chips/air32f103/mcu.html

网友:
adc和adc差异很大的
要看具体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手先做示波器么?

不是,是想了解一下性能到底怎么样,比不比另一款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起手先做示波器么?

这位也可能是理论爱好者,专攻理论性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也可能是理论爱好者,专攻理论性研究。

请往下看,看到了吗?

网友E:
建议从零起步,先点亮一个灯,再做流水灯,跑马灯,呼吸灯……

网友F:
便宜要么就是没什么人用,要不就是用的量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从零起步,先点亮一个灯,再做流水灯,跑马灯,呼吸灯……

嗯,一般都是先打小兵升升级。上来就干大boss的比较少见(๑>؂<๑)

网友:
如果是业余使用的话那建议学习Arduino和esp32/esp8266。Arduino容易上手。esp32和esp8266带有无线WIFI,esp32还带有蓝牙。  性能强大。强烈建议。

网友G:
如果要用到 adc 并对指标有一定要求,
STM可以碾压 国产一众 ***32.

相对来说STM32 的坑更少. 国产要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便宜要么就是没什么人用,要不就是用的量非常多...

没有芯片危机前  ST的也是这个价格,没有芯片危机前  ST的也是这个价格,没有芯片危机前  ST的也是这个价格,

网友:
广告法规定,不能用“最xx”,可以限定一下范围,比如银河系性价比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用到 adc 并对指标有一定要求,
STM可以碾压 国产一众 ***32.

温馨提示:
1. AIR32F103x是贴牌产品,原型号是Mega Hunt MH32F103x,淘宝上还是可以找到MH32F103的芯片,都是一样的。
2. AIR32F103x在大多数情况下与STM32F103x兼容,但有不少差异,这里有详细列表(中文)https://wiki.luatos.com/chips/air32f103/switchFromSxx.html
3.所有其他芯片( Air101、Air103、Air105...)与 STM32 不兼容。
4. Keil5 IDE 的库和示例项目https://gitee.com/openLuat/luato ... e/master/ModuleDemo
5. gcc arm 项目模板(与上述存储库中的库相同)https://gitee.com/iosetting/air32f103-template

您可能可以从示例代码中找到更多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