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闲来无事,制作一个二合一ID门禁卡

楼主(2023-06-14):
      一直以来,钥匙扣上挂着两个门禁卡,一个自己这边的,一个父母那边的,两个都是125KHZ的ID门禁卡,无法复制进手机那种

      前几天,父母那边的那个突然被压碎在口袋里,(找配钥匙的复制的黄色这个用料明显不如物业发的蓝色的)于是心生念头,决定动手把两个门禁卡装到一起。

碎掉的门禁卡

碎掉的门禁卡

加热拆出线圈和芯片

加热拆出线圈和芯片

打开蓝色的门禁卡

打开蓝色的门禁卡

空间似乎够用

空间似乎够用

两个线圈装进去扣上,下楼试验,结果翻车了,两个线圈子干扰,都读不了

两个线圈装进去扣上,下楼试验,结果翻车了,两个线圈子干扰,都读不了

中间加个金属铝箔纸,偶尔可读,但还是干扰,不能正常使用

中间加个金属铝箔纸,偶尔可读,但还是干扰,不能正常使用

找了一块尺寸差不多的铁片,打磨成线圈一样的尺寸

找了一块尺寸差不多的铁片,打磨成线圈一样的尺寸

反复打磨,刚好卡进内圈

反复打磨,刚好卡进内圈

把另一个线圈装进去,下楼测试,成功了,正面A卡,背面B卡,都能打开了

把另一个线圈装进去,下楼测试,成功了,正面A卡,背面B卡,都能打开了

回来盖盖子,结果是厚度超标

回来盖盖子,结果是厚度超标

上砂纸,磨磨磨

上砂纸,磨磨磨

完美

完美

网友:
擦,如此二合一?!

网友:
好创意!
不过我用不上。

网友:
还以为是两个芯片并在一起的

网友A:
两个数据如果不在一个扇区可以写到一个里吧

网友B:
两个芯片同用一个线圈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同用一个线圈行吗?

你这个想法没试过,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同用一个线圈行吗?

对呀,应该共用一个线圈试试。

网友:
创意不 错,二合一

网友C:
淘宝有N合1的方案,共用一个线圈,但是是通过多个按键选择接通哪一个芯片。

网友:
二合一门禁卡!

网友:
单线圈得了,弄个开关,不按读一个芯片,按下切换到另一个芯片

网友:
我一张门禁卡不用改也可以开几个小区的门,把卡拿给保安给制着一下就行了

网友:
看着很好的样子

网友D:
直接用胶带封一下贴在手机背后,戴上手机套,这样也差不多等于“写”进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胶带封一下贴在手机背后,戴上手机套,这样也差不多等于“写”进手机。 ...

把线圈和芯片贴在手机壳上,在门岗机刷不了,在楼道那里又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数据如果不在一个扇区可以写到一个里吧

试过三合一写在一个门禁卡里,可是有一处门禁开不了,其他两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N合1的方案,共用一个线圈,但是是通过多个按键选择接通哪一个芯片。 ...

自制的话体积肯定超标,做不了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胶带封一下贴在手机背后,戴上手机套,这样也差不多等于“写”进手机。 ...

线圈两个毫米厚,不小心会伤到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胶带封一下贴在手机背后,戴上手机套,这样也差不多等于“写”进手机。 ...

直接放手机后面不好使,卡和手机中间要加一层屏蔽或者什么的,有专门卖手机uid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