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山寨AirPods电池舱

楼主(2023-06-14):
同事的一个山寨AirPods,充电能亮灯耳机没电状态也无充电电流

拆开

电池明显鼓包,测量电压0V

正好有同尺寸的聚合物电池,502030的容量250mAh。

直接换上也没能正常,测量电池电压一会就被拉到2V

接上电源测量,4V下电流到了0.3A

SY3408一会就烫的要命

3元不到买2片SY3408 内置苹果协议TWS耳机充电仓芯片

焊上

正常了,充电电流0.2A

回装

网友A:
看着鼓起就像用针去扎~!

网友:
原来那个SY3408像是裂开了个缝

网友B:
又换电池又换元件,不错,有人要接客了。C口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鼓起就像用针去扎~!

嗨,中毒深学艺不精,被扎坏了几块电池了也没炼成手艺。

网友:
估计是过放导致的鼓包吧

网友:
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鼓起就像用针去扎~!

不是怀的你的孩子,看不过眼?

网友:
原来的电池没有保护板?有个小牌蓝牙耳机,耳机上没有按键无法开关机,用电池仓开关,可能芯片坏了,可芯片无字

网友:
这电池月份不少了

网友:
锂电池质量太差

网友:
没有充放芯片难怪电池会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换电池又换元件,不错,有人要接客了。C口看着不错。

这个防苹果的,应该用的是苹果口

楼主:
是SY3408坏了,造成电池过放。

网友(2024-05-29):
请问楼主我有个山寨的AirPods,后面配对的按钮突然按不动了,是不是也是电池鼓包了

网友:
我曾经换过双耳加电池仓电池全套,耳机上的买的钢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