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热水器不开机维修实例 安全王系列

楼主(2023-06-14):
维修工程中险些放弃,只因发现E1E2报警电路始终正常,估计核心没有坏

网友A:
一台热水器控制板造那么复杂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台热水器控制板造那么复杂干啥?

一块MPU, 一块led编码, 还要怎么简单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块MPU, 一块led编码, 还要怎么简单法

我家就是用三个旋钮的热水器,难道不简单吗?

网友:
美的按键用的很差,鼠标用的同样外形至少5~10W次,它竟然只用1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用三个旋钮的热水器,难道不简单吗?

三旋钮是机械的, 不是恒温机,上一世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