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封日本顶级球泡 松下透明板导光柱球泡系列

楼主(2023-06-14):
来自上帝的礼物,偶然得到了松下的日本版原生透明玻璃COB球泡。COB平时都见过,如此之小的3.4瓦COB却从来未见过。松下日本版球泡标记的如此清晰,瓦数竟然精确到小数点这是我感到惊讶的。 日本松下本土版球泡的做工是全球第一的,是在LED球泡灯设计领域占有绝对领导地位的。 做的球泡冗余相当大,比如上次拆解的那个大球泡,使用了48颗首尔汉城半导体公司生产的3030 高显色1瓦灯珠,实际运用功率也才12.9瓦。 使用48瓦的灯珠只用了12.9瓦的功率,加上超强的铝合金散热设计,那就能想到它的寿命无敌长了。确实经历了四五万个小时的点燃依旧一切正常,里面的导光柱都给烧断了,球泡外壳都发黄了灯珠都没问题,驱动也没问题,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日本松下制作所对品质的把控有多么变态。

本次拿到的是松下3.4瓦COB导光柱LED 球泡,在日本松下官网找到了同规格5瓦的球泡的参数,3瓦的应该是新品还没来得及更新说明书。感觉功率会少有一点点小,但是有环境灯光照明,台灯比环境灯光稍微亮一点就好啦。 所以足够日常阅读,还有桌面工作使用了,并且也能达到惊人的4万小时寿命,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都不用在更换球泡了。这点真的厉害。其实国内的塑包铝球泡我都没真正用坏过一个,更别说这种松下本土版球泡了基本是一辈子用不坏的玩意。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十足的分量感,看到官网的宣传资料是说:透明的光色显示效果和灯泡一样,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追求和灯泡一样的效果可能是日本人觉得灯泡历经了这么多年是一种照明标杆吧。

这个COB 个头不小,我感觉应该能做到10瓦-15瓦左右,但是松下只做了4瓦,那这又是个超级耐用品。

网友:
可惜这个电压国内用不了

网友:
质量没的说。

网友:
不拆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
全透明的LED球泡少见

网友:
这种设计特别,一般用的是磨砂遮光,这种类似透镜

网友:
全透明的LED球泡不刺眼吗

网友:
可以改220V吗?

网友:
不拆发个捷豹

网友:
工艺水平决定了寿命

网友:
没看见恒流板身影。如果要110v,可以试试用可控硅,限制峰值电压。如果有2个相同的,买1分2灯具螺口转接器,改成2螺口串联输出,每个螺口加旁路二极管,以防1个故障,另1个超压。

网友A:
那么大的字写着中国制的,还夸日本的?

网友:
如果能点亮看看效果就好了。

网友:
最后图不是已经点亮了,LeD没对镜头,效果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字写着中国制的,还夸日本的?

苹果也是中国制,本田,丰田,索尼,三菱…………大把都是中国制,别人就挂个牌子?这么容易好赚钱???

网友:
发光体坎在玻璃上,新颐

网友:
看着不错,可惜110v

网友:
这个球泡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是透明的!用透镜来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