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空调遥控器一般是红外的,还是射频的?

楼主(2023-06-14):
现在的空调遥控器,是不是以红外信号为主?
大家身边的空调遥控器有没有射频的?如果有,是什么品牌的?

格力空调都使用红外遥控器吗?

网友:
红外的吧

网友:
红外的吧,前面不都有一个红外LED吗,用手机摄像头能看见按键的时候会闪,如果是射频的就用天线了。

网友:
大部分是红外的,射频的占小量,手机互联那种2.4g多数,有些中央空调是蓝牙的

网友:
空调企业真抠门,一个蓝牙模块都舍不得用,还是红外。电视早就把红外淘汰了

网友:
估计都是红外的吧,不过现在流行加个wifi模块远程控制了

网友:
红外的多,射频的少

网友:
我的全是红外的

网友:
平常所见到的都是红外的,足够用了,什么WIFI,射频没什么需要。

网友:
一般都是红外的,再加一个wifi模块,手机也能远程控制。

网友:
要么就是红外,要么就是蓝牙,很少射频的。射频的一般用于车库门,车门等距离远点环境稍微复杂点的环境……

网友A:
必须红外的,越简单实用越好

网友B:
一般都是红外的,有指向性!

网友:
见到的都是红外的。

网友:
大部分是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红外的,有指向性!

是呀,因为红外具体指向性,所以只能对准空调室内机,如果是蓝牙之类的,就可以不用老是对着室内机了。现在新出的电视基本都用蓝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红外的,越简单实用越好

红外的最简单,如果是蓝牙的,好像需要配对后才能用,就像电视机的蓝牙遥控器。

网友:
在家用电器中,红外遥控使用最为广泛。

网友:
应该是红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