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造景用灯光雾化器

楼主(2023-06-14):
路边捡的,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插电无反应

查了查,是个造景用的超声雾化器,带灯光

类似的成品效果

第一次见,反面

打开底盖,准备进一步拆解

灌胶了,没有顺手工具,没办法进一步拆解

线断了,难怪不通电,雾化头扔了,24V1A电源好的,留下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能用上

网友:
电源也拆了看看

网友A:
电池应该是交流的吧

网友:
灌满胶了,防水做的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是交流的吧

直流的,我以前也拆过雾化加湿器

网友:
以前我买过几个加湿器头,里面都是灌封防水,几个月后故障,可能是环氧树脂膨胀暗裂进水,不值得修理,卖废品算了。

网友:
原理和加湿器一样吧。

网友:
加湿器,配上灯光照射,美能美焕

网友:
电源应该还能用上

网友:
防水做得还不错。。。。

网友:
感觉就是加湿器里面的那个雾化板嘛。。。。电路板还不错做了绝缘

网友:
迷你版的加湿器,超声换能片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我以前也拆过雾化加湿器

让楼主说,你看到他的电源了吗?

网友:
看起来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