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闲来无事,50元成本做了个电子相册时钟摆台

楼主(2023-06-14):
之前做项目,剩了10几个淘晶驰的触摸屏,这个屏幕很便宜,闲鱼上也就30元左右吧,很多。
这个屏幕因为做项目,还是比较熟悉的,功能也还凑合用,自带触摸屏,3.5寸分辨率是320*480
做了三个,找个地方摆一下,感觉还是挺实用的,屏幕的可视角度一般,正面观看还可以。

主要显示时间、纪念日。另外背景是结婚的照片,特意选了几张遮住脸的照片来论坛里发一下帖子,其实有那种不遮脸的照片,显示效果还可以。
设置每隔5分钟自动换一张照片,该设备可以存储上百张照片,存储空间足够用了。

3D打印的外壳,用螺丝固定住屏幕,感觉很板正。

这个屏是自己在官方买的全新屏,当时清库存价格在100元一个,所以贴膜在,准备放对象公司当摆台。

背面随便弄了个扣子,扣住后壳。

侧面开TYPE-C接口,直接插电即可,功耗在0.5W(5V*100mA)比手机低多了。

可以设置纪念日,到了周年纪念日会屏幕有闪烁提醒。

里面的样子。

晶振经过了校准,这个屏幕出厂时钟会每天快1秒钟,经过校准后可以分秒不差。
使用的GD32F103主控和32M的外置存储,反应速度还可以接受,刷图速度可以接受。
有需要外壳或者程序的,可以私信我,因为有照片,就不发了。

网友:
有技术真好

网友:
有技术真好,想玩就玩

网友:
晶振校准,指的是并联了两根线当电容吗?

网友:
可以做个寻星仪!

网友:
以前臭鱼卖的很火的时钟+PM2.5一天快慢一分钟 论坛买的也不少

网友:
这玩意费电吗?废旧手机安装个app也能常亮当时钟。

网友:
这屏幕显示的不错

网友:
电子相册做的非常好,外壳一比较就有些逊色啦,应该再把外壳美化装饰一下,就更漂亮啦。

网友:
找个不用的不锈钢盆,去换个手机,也能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
分辨率不高,但是效果还是挺细腻的

否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厉害啊,我等就只能用报废手机了

网友:
有技术真好,万物均可玩

网友:
制作不易,感谢分享。不是灌水,真心感谢

网友:
会玩随便搞,不会的看看就好

网友:
做的真好看

网友:
外壳抛光 贴木纹纸更好看.

网友:
屏大点就更巴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