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买了个小电脑,但频率上不去!

楼主(2023-06-14):
买了个小主机,当HTPC。

cpu是i7-5500U,看可以睿频到3.0
但我看好像一直固定在2.39.是BIOS设置问题吗?
求教,不懂了

BIOS大概截了些图片,求教

---
更新一些策略吧。
怀疑散热不行,拿强力风扇对着吹。把温度吹到70度以下。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23-6-20 10:10):
把EIST打开主频就可以到2.9了。

网友A:
你在cpu configuration里看看。睿频有最大频率和最低频率,另外,散热也影响睿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pu configuration里看看。睿频有最大频率和最低频率,另外,散热也影响睿频 ...

3,4图就是cpu configuration里的选项。没看到相关的选项。
散热应该够的,温度工具看温度只有五六十度

网友B:
放电,重装系统,基本上能解决99%的问题。系统别用所谓的精简版就好了,sc版就挺好的

网友:
很多戴尔 惠普之类品牌主机故意设置了 不让达到最大频率的

网友:
tdp nomainal

Nominal, Ordinal, Interval and Ratio

功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重装系统,基本上能解决99%的问题。系统别用所谓的精简版就好了,sc版就挺好的 ...

系统是没问题的。官方原版,在其他机器上都是好的。
CMOS电池扣过了,BIOS也重置过了。
都还是限制在2.39

楼主:
只看到有Config TDP lock,Configurable TDP。
这些选项我都改过,主频还是2.39

网友C:
你这U是低功耗U,也许偶尔要求性能高的时候才可以上到3.0,但大部分时间都是2.39或2.4G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U是低功耗U,也许偶尔要求性能高的时候才可以上到3.0,但大部分时间都是2.39或2.4GHz。 ...

用跑分软件也不行,一直是2.39.上不去

网友:
eist 不能禁用

网友:
说了是睿频,不是能调频或手动升频的,这个要看用到什么设备上或在什么条件西触发睿频,上网本或低功耗笔记本由于功耗的设定基本上按照既定频率工作,睿频很少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到有Config TDP lock,Configurable TDP。
这些选项我都改过,主频还是2.39

1、一般改了Config TDP lock 不锁,但控制 tdp 的范围tdp nomainal还是最低?这个也要改

2、2.39    i7-5500U就是2.4   系统总线 频率不对 或者就是 win显示错误

3、睿频 超频 概念不清,  睿频自动,要看到3.0 是超频

网友:
跑下分,在正常范围内 就行。  笔记本睿频很难上到顶的, 一般只能跑基础频率, 因为这个频率下,电压低,功耗低,  发热与温度都可接受内。

网友D:
over clock选项是Dis改成enable试试

网友:
用象棋大师单线程也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ver clock选项是Dis改成enable试试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网友:
看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低功耗CPU啊,看看我的HQ的CPU,电脑右下角点击电池,选择最佳性能,主频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你说点正经我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