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花一分钱维修黑屏创维液晶电视

楼主(2023-06-14):
舅舅家的电视突然黑屏了,有背光,没图像。拆机发现只是一颗小电容的问题。

电容明显发黄

直接用烙铁拆掉中间的那颗贴片电容

网友A:
高手!C232不是也黄了吗

网友B:
怎么判断的没说

网友:
高手,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如何确定的故障?

网友:
也许是碰巧吧,但是贴片电容还真的很难分清明显不明显吧,好多不是本来就是黄的或者灰白、紫什么的吗

网友:
你试试装回去,一样也好了。

也许只是时间长了,排线氧化问题..........稍微动几下就接触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C232不是也黄了吗

232本身就是这个颜色,拆掉的直接短路了

网友:
又节约几百大洋

网友:
我的小米电视黑屏,拆开后检查不出任何问题,怎弄都是正常的,重新安装后用到至今,郁闷。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发现问题的人很厉害了

网友:
类似发财电容?

网友:
哪有这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的没说

看颜色啊

网友:
当初就不该装这颗电容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一眼石破天惊

网友:
旁边的不一样发黄了么,合理怀疑楼主的眼睛接受光谱范围不一样

网友:
直接就换电容?不是先检查各关键点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