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次合并手电筒

楼主(2023-06-14):
左面黑色手电筒亮度太次,
再用上次组合电筒(雏型头大电筒手柄太滑不好用)进行更改完成,
合并左中两支电筒,上图片。

网友:
三合一啊

楼主:
只有左面和中间电筒合并,右面晶全手电筒不折腾。

网友A:
三个拼装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拼装成一个?

最右面的电筒不用管,左中合并。

网友:
这是把前次改造的手电又废了。

网友:
中间的不是才改的吗?

网友:
楼主和手电筒干上了

网友:
中间那个挺有意思

网友:
这么好的光杯竟然弄坏了。

网友:
手电改的不 错,中间那个造型挺有创意的才改好就拆了

网友:
第三次合并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合并后耐用多了

网友:
玩意真多啊

网友:
破坏性改装,乐趣大于实用。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
换个灯板或灯珠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牺牲一个手电筒啊

网友:
挺不错的灯杯,改掉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