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原来UT136B+也有小改PCB版本

楼主(2023-06-14):
1.中午无聊的时候拆开看一下,居然有几个电容不一样

2.当时中午手头没有电桥,老版本的是体积大一点,有点像NPO电容的颜色,但是估计90%不是NPO

3.出货量这么大的表有必要改小料吗?肯定不是没有材料的问题,具体就不懂了

4.我以前也只见过UT61E大改,和UT61E+更换PCB颜色

网友:
元件缩水了?

网友:
保险丝变化大

网友A:
为什么有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飞线?

那是自己改的积分电容,基本没有效果,哈哈啊哈

网友B:
版本偷偷更新不告诉消费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偷偷更新不告诉消费者!

这很正常.

网友:
我今年买的,板子和楼主右边一样是小电容,但保险丝还是白色陶瓷的。板子右上角没有日期和RU认证标识

网友C:
元件大大缩水了,成本当然能降低不少。

这种表一般是交给OEM工厂去做,需要预先缴纳费用的,如遇到元件涨价,那么利润肯定会出现亏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大大缩水了,成本当然能降低不少。

这种表一般是交给OEM工厂去做,需要预先缴纳费用的,如遇到元件涨 ...

是的啊,20年 21年那个时候是原件涨价了,不过我个人认为136b+这一点不算什么缩水,

网友:
-3走线明显变细了有没有。。。。

网友:
-3右上角多了一个C33电容,下面也有个电容位置。

网友D:
保险管也缩水了

网友:
   保险直接小白裙变透视装了,悄悄地改不用说就是缩水了呗。MLCC电容不同介质材料损耗寿命稳定性不同的,同容量体积越大的,越是用了稳定性高的材料

网友: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版本號改了就認為是專門為升級而做的?

我覺得沒問題!只看版本號,所謂的電容,保險絲,無奈太差的判斷了吧?那麼下次拆開牛屎裡面看看是否一樣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管也缩水了

假如是不准的表,給你BOSS也是沒用!

网友:
刚刚到手的136C+,发觉测量电容误差比较大。电容值越大误差越大!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封装越小越便宜啊

网友:
积分电容引脚没加绝缘的话很容易短路。。。

网友:
上升空间睡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