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昨晚机械硬盘失联

楼主(2023-06-14):
晚上关机睡觉时,发现电脑在5分钟后仍然没有关闭,并且硬盘灯每秒闪一下很有规律。感觉不对劲,直接按Reset重启,重启后发现一些盘符消失了,消失的是一块硬盘B。
打开HDtune想测一下,发现里面有这块盘,但名字由原先的HITACHI HUA723030ALA640(3000gB)变成了(10m),并且选择它后直接硬盘灯常亮,电脑卡死。
只好再重重启。这回进来后去win10的管理里面看一下硬盘管理,这块磁盘显示未识别,需要格式化,不理它。出来再打开diskgenius,直接卡死,硬盘灯常亮。只好强制关机。

按我推断,要么硬盘挂了,要么电源有问题。

再次开机,还没进系统呢,这块盘就发出嗒----嗒------嗒的磁头移动声,这个我有点经验。以前用2.5的机械移动硬盘时5V供电不足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关机,拆下硬盘,挂硬盘盒里,开机进PE看看,结果硬盘出来了,一切正常,smart和扫描都正常。

硬盘挂回电脑,开始测量SATA供电,这根SATA供电线很长,约75cm, 上面只接了它一个硬盘,因为这线前面两个都是大4 Pin的口,正好可以测电压,如下:
这回进PE时这块盘倒是出来了,开HDtune测了一下基准,同时测了一下磁头工作时两个测量点的电压,发现扫盘时从第1个测量点后电压下降非常严重,已经超出4.75~5.25的正常范围(居然还能运行),看这样子从第一个测量点后面的线材都有问题。
关机,找了根大4Pin转SATA的纯铜转接线,从第一测量点那里接入硬盘。再开机测一下电压,这回恢复了正常工作电压。
后面又开关机,扫描了一下,没问题,结束 。
===========================================
另外一直很奇怪现在这些电源的线材都是磁铁能吸得住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铁合金材料?我之前有剪过一段样品剥皮后芯线是银白色,刮了表面颜色不变,不像是镀镍,再沾水放好多天,没生锈,很奇怪,到底是什么铁合金?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高手,把电脑软硬件了解的如此透彻

网友A:
电源的压接线头,电流又大,端子又是高电阻的镀镍,线也是高电阻的镀锡。远不如镀银镀金和锡焊的线持久。

网友B:
又是鑫谷,又是GP系列的DC-DC。我的那个电源上个月已经被我换下来了,情况跟楼主的一样情况,电源出来的线的接头不足以供应两个机械硬盘安全启动,每次启动都有磁头回位声音,如果只接一个就能带的起来。后来我用控制卡并了使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这次直接换新电源,特意找了压线接头的,并不是鑫谷这种刺破线的接头,一组线接了3个sata机械盘,直接完美安静启动,而且不会有磁头回弹。
楼主你这样的情况要不换线,要不换电源吧,鑫谷的线头我都怕了,现在连航嘉都玩这种情况,我拿15年前我那个旧的航嘉那个线是多么粗那个,那个接头是做的多么好。我现在选了一个定制电源,宁愿信新制的也不相信那些坑货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压接线头,电流又大,端子又是高电阻的镀镍,线也是高电阻的镀锡。远不如镀银镀金和锡焊的线持久。 ...

鑫谷的电源在图吧基本黑名单,不是里面的板材零件不行,我自己使用就知道是线材接头不行,反而主板的24线没问题,所以主板怎么超都没事,那些硬盘之类的他们根本不考虑机械硬盘的功耗,现在电源默认都是带固态的不消耗多少功率和瞬时功耗的

网友:
省钱没省到点子上

网友:
硬盘哨兵能检查出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鑫谷,又是GP系列的DC-DC。我的那个电源上个月已经被我换下来了,情况跟楼主的一样情况,电源出来的线 ...

后面那一串我已经舍弃了,只用第一个4Pin头,测了扫盘时的工作电压,都在5V以上,没啥问题的。
倒是另一个固态(铠侠sata240G)是接在线尾吧,扫盘时电压会从5.09掉到4.75,但固态倒是耐受性挺好的,没啥问题

我之前买了一些大4Pin转2个SATA的线,纯铜的,质量很好,很适合用在这里

网友:
电源问题是硬盘的杀手!

网友:
不至于吧,七彩虹这么放任自我了
我遇到最多的还是3.3v的问题,3.3v取掉继续能战

网友:
鑫谷电源我真的不敢用,机箱还马马嘘嘘的

网友:
最好不要碰鑫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一串我已经舍弃了,只用第一个4Pin头,测了扫盘时的工作电压,都在5V以上,没啥问题的。
倒是另一 ...

直接自己换成铜线试试吧

网友:
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不明觉厉~

网友C:
我的电源久了压线头上点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久了压线头上点焊锡。

上锡我还没试过,但是按照楼主这么测试出的结果,接头问题可能有,但是线材的问题估计更大,每个接头都降压了,这个可能线阻有问题,而且这样负载降压,估计出线的地方的电容都可能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我直接换一个电源了

网友:
鑫谷啊,那正常了

网友:
对电脑来说一个稳定安全的电源相当重要,所以在装机时电源一定用最好的。

网友:
看了下楼上的评论,吓得我是不是要把电脑里面的鑫谷电源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