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 7500 的 cpu 的 配 GT710 合适吗?

楼主(2023-06-14):
遇到一台 i5 7500 U 的电脑,配的显卡是GT710.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独显性能好像还不如核显。 将信将疑,下载个furmark测试一下。 这是独显的成绩,平均6帧每秒。

马上关机拆独显,用自带的核显HD630跑一下furmark。 大家可以先猜猜帧数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网友:
显卡白菜价还用GT710

网友:
大多数这种卡只是为了配置表里面有"独显"二字。也有其实际意义,就是主板不带 DP HDMI 口时可以扩展一下。

网友:
明显是核显强

楼主:
结果出来了,核显比独显帧数高出50%

网友:
200买个矿渣580.或者400买个矿渣590 gme都比这个体验要好

网友A:
i5 7500配gt710什么梗,为了让电表跑的快点么

网友:
我有个6核E5配gt605的呢

网友:
一般品牌机都是这样搭配的。

网友:
买个570 4G160大洋包邮

网友:
我的i5 7500 的 cpu 的 配的是 GT730,主板不带HDMI接口,

网友:
无所谓了,跑分是有差距,但能玩的都能玩,玩不了的都玩不了,插上省1g内,存多几个视频接口;拔了省电,视频解码能力好点

楼主:
其实也没劲打游戏了。就是觉得多花了钱多费了电结果还拉低了性能,有点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劲打游戏了。就是觉得多花了钱多费了电结果还拉低了性能,有点怪。 ...

有时候是为了多几个扩展视频接口而已。但没想到你们也这么精打细算。

网友B:
710用得很多,主要是品牌机中,搭配不带核显的CPU使用,这不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5 7500配gt710什么梗,为了让电表跑的快点么

有点优点,集显共享内存

网友:
gt710 就是亮机卡,适合没核显的U

网友:
我单位用的电脑就是I7 3770+GT710.

网友:
拔掉显卡提升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0用得很多,主要是品牌机中,搭配不带核显的CPU使用,这不很正常吗?

多个DVI口也是摆设,显示器只有VGA口。更奇怪的是不直接连显卡的VGA口,而是通过一个DVI转VGA的头子接在了显卡的DVI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