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会叫的吊扇教训一顿。

楼主(2023-06-14):
家里的吊扇用了2年了,打了一次黄油。这次打黄油无果,越叫越大声。  吊扇居然是塑料轴套,已经被磨成一头大一头小。轴承某宝买的,内经5MM外径8MM厚2.5MM。  便宜,1.15一个,买了4个轴承,上2个,下2个。原本的轴套内经5MM外径8MM高7MM。  拿轴承比划一下,刚刚好。  用胶片做个轴承垫圈,原本轴套的油纸垫圈已经油腻的不行了。  垫圈终于剪出来了  底部装上轴承,敲进去的,精密贴合。  上面也装上了,忘记拍轴承位置了。  装上试一下,安静了,请忽视42码的大脚丫。  终于安静了。

网友A:
这种吊扇里面有电容没?好像没看到电容

网友B:
吊扇电容一般在外面的塑料壳子里面放着,方便失效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吊扇里面有电容没?好像没看到电容

不要说你看不到,我自己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扇电容一般在外面的塑料壳子里面放着,方便失效更换

这个风扇没有电容,上面的小盖子里面就弹簧一条。

网友:
这种吊扇是没有电容的。

网友:
极爪式电机,不需要电容,线圈绕制工艺简单,转速主要取决于电网频率,不可调速。

网友C:
这种吊扇要求是要挂钩能承重50斤以上的。甚至有人在建房时就预埋钢筋,承重200斤不成问题

网友:
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吊扇要求是要挂钩能承重50斤以上的。甚至有人在建房时就预埋钢筋,承重200斤不成问题 ...

楼主分享的是微风扇。对挂点没啥要求

网友:
维修成本超过 购买成本了

网友:
这种风扇好像是扭力启动

网友:
厉害!能买到合适的轴承很不错!

网友:
这种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所有的维修只要想修都有价值。我曾经试过重绕电机,线细匝数多屡绕屡断后来放弃。还修过叶片,一个叶片根断了,只好将另两个都扳断,用铝片重做根,用六个螺丝接上,现在仍在正常使用中。声音大了,就找找正。维修的乐趣在于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当然,靠维修吃饭则另当别论。

网友:
楼主在拆装细节尤其是动静悬挂怎么实现描述更细致一点就好了

网友:
很有成就感

网友:
传说中的吊打

网友(2023-08-13):
我家的钻石吊扇吊杆晃荡,以为轴承的原因但是拆了加了点油 之后再装 定子跟转子有摩擦,直接搞不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吊扇里面有电容没?好像没看到电容

小吊扇是外转子永磁同步电机。转速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