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充电钻修开关

楼主(2023-06-14):
朋友的充电钻,开关没有反应,修修看,能不能修好,开关划片磨损有点大

楼主:
修好了,是换了一个开关电路板,原开关电路板有故障,开关按下后led不亮,导致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是换了一个开关电路板,原开关电路板有故障,开关按下后led不亮,导致没有电压输出, ...

10.15元拼夕夕10.8-12V手电钻开关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5元拼夕夕10.8-12V手电钻开关通用

能用,但是大小不一样,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但是大小不一样,装不上

开关一样,只是塑料按钮薄一点,拆原装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灰真多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调速开关才是真正的无极调速,低价的都是几个电阻组成的固定几个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