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公司电脑被禁止使用U盘,只有指定U盘能用

楼主(2023-06-14):
如何复制这个U盘到别的U盘,是其他U盘也能在电脑使用?
比如原U盘坏了,换个U盘如何修改?
以下是这个U盘的信息

楼主:
其他很多功能也被禁止了,不能安装软件,不能打开注册表等等

楼主:
是修改新U盘的vid和pid吗?

网友:
在PE里面还有不能做的事?禁U一般都是软件实现,有专门的文件记录能用的U盘信息,仔细分析下就找到了

网友:
既然不能就别搞了  u盘坏了找领导

网友:
不让用就不要用 被发现了就麻烦了

网友:
公司禁止的就不要折腾了,坏了找it,通过正规渠道正大光明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改新U盘的vid和pid吗?

你猜的对,一般是通过 这个来识别,同时把型号和sn啥的全部复制过去。

网友:
不让用就不要用

网友:
不让用也是安全考虑

网友:
公司禁止的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这种找管这个问题的人,自己就不要弄了。万一出问题不是你的也算你头上

网友:
优盘坏了上报、休息

网友:
内部安全U盘都有后台管理系统,根据某个特征码进行识别认证管理。

网友:
最好不要乱折腾,免得被单位当商业间谍处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不允许你私自做备份U盘,如果原来的U盘坏了,正确的做法是报告领导,我们公司你要这么干是典型的“出力不讨好“的。

网友:
量产做的  普通U盘只能PE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