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维修右耳不响的头戴蓝牙耳机beats solo3

楼主(2023-06-14):
今天下班回家修了一个同城客户寄修的头戴蓝牙耳机beats solo3,故障为右耳不响,拆开右边测量发声单元有阻值,又把左边拆开测量线路也是导通的,无奈把右边的发声单元的连线拆下来接了一个平头耳塞的发生单元,测试可以发声,于是又把线焊接回右耳发声单元的焊点上,结果右耳又能发声了。因为耳机来时右耳耳套没在,应该是机主拆开过右耳,可能机主拆的时候把线搞断了或者虚接了不发声,重新焊接线头就好了。

网友:
把 “寄修” 叫 “捡漏”,这是打算修好不发回去了?

网友:
这种胶一般怎么处理,就是简单的双面胶么?

网友:
戴眼镜的人不喜欢这种耳机,压着耳朵疼

网友:
这种耳套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