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个水。TP886v7强刷WA932RE中继器固件:无线残废,毫无意义。

楼主(2023-06-14):
纯闲着蛋疼。因为我看中继器上面的CPU和886v6-v7是一样的TP9345。刷进去开机肯定是没问题的。 能不能用的问题罢了。

起因:收拾东西翻出来一堆tp产品

有个wa932中继器

分别备份两个设备的固件

得到两个2m的bin

刷入固件并复原芯片

焊油懒得洗

射频发射正常。

接收正常,但是一按扫描按钮无线就会断掉,导致手机基本没办法正常流程配置

网口4lan正常,1wan插入无反应。灯均不正常,1灭4常亮

电脑端有线配置。配置完后也没有中继成功。应该是射频电路设计不一样。wa932带有一颗外置芯片,应该是pa还是什么的。886没有。

wa932射频部分

好了,纯蛋疼灌个水而已。看个笑话就好。

网友:
gpio不一样,所以就这样,除非硬件改成对应的,这就是个大工程了

网友A:
还能刷回去吗?

网友:
爱玩电子的都闲不住呀

网友B:
TP的中继功能不好用

网友:
看到了好多路由器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刷回去吗?

必须能啊,任何刷机操作,都要做好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的中继功能不好用

我倒觉得路由上的中继挺好用,中继完了关掉dhcp做桥。断了回连积极性也高。就是硬件真的太烂,效果太差

网友C:
电阻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天线?

之前拿这个做纯路由了,没用无线。天线拆了。主要是脑子里总有一个概念:“天线不可悬空”。虽然这上面没有pa,也习惯性焊了51欧保护电路。

网友D:
楼主能发个网盘分享下固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个网盘分享下固件吗?谢谢

两个编程器固件,886v7是官网最新版,poppe拨号和ipv6同时进行会死机,不清楚知否内存不足
https://www.123pan.com/s/Kf0iVv-HUSAH.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编程器固件,886v7是官网最新版,poppe拨号和ipv6同时进行会死机,不清楚知否内存不足
https://www.1 ...

非常感谢

网友:
TP海外版固件真的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的中继功能不好用

TP的无线中继功能,还真是不好用。我之前分别试过WR2041N V1、WR842N V4,虽然显示中继成功,但就是无法正常上网。(配置页面还能正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