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正泰筒灯,现在结构都这么简单了吗

楼主(2023-06-14):
12.9一个的6w高显色全铝筒灯,实测功率6.5w

参数

点亮以后

拆开以后结构这么简单

整流桥MB10F
恒流芯片SM2082EDS
采样电阻是30R的,600mV/30R=20mA,220整流后是DC310V,310*0.02=6.2W
我其中一个改成3W的了,电阻换的62欧,这样基本上不会坏了

另一个改成15R,功率就是0.6/15*310大约12.4w,这个芯片还自带过温保护,芯片超过120度自动降到9w了,9w功率连续运行5天也没任何异常,稳定性不比那些带变压器的差
并且我还找了个继电器模块,编了个自动开关程序,第一天3-7秒开关一次,第二天1-3秒开关一次,第三天最快速度的开关,灯都没有挂掉。所以频繁开关也不会导致灯损坏,就算是坏了现在灯这么便宜,再买一个就行

网友:
3瓦这么大一块铝板,也不会热死灯珠驱动了

网友:
电容和保险电阻可以省了

网友:
都是这样的

网友:
越来越简单,能省的都省了

楼主:
之前拆的那个还有变压器什么的,这现在的感觉太简单了。不过性能和可靠性都没问题

网友:
越来越省,价格倒是没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拆的那个还有变压器什么的,这现在的感觉太简单了。不过性能和可靠性都没问题 ...

现在松下等便宜的款式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这个是高压灯珠?

网友:
看上去还行

网友:
正泰的品质还是可以的,降功率寿命更长

网友:
主要是散热跟上基本没事。不然就搞风扇。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至少足功率

网友:
现在的LED灯只要降功率,寿命绝对长。

网友:
看起来真的是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网友:
线性方案结构简单,缺点效率低,滤波电容失效后有频闪。不建议用物理触点继电器频繁开关,启动电源和电机容易烧蚀触点,建议用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等。

网友:
至少还有一个电容之前看到过没有电容的。

网友:
结构能省就省了。

网友:
科技进步啦,东西越来越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