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改大红袍,请问可行吗?

楼主(2023-06-15):
一南京指针表,色环电阻,能改大红袍吗?希能提不同建议,谢谢!!

网友:
改可以啊,就看能不能凑齐那么多阻值,还要看表里面装不装得下大红袍。

网友:
收集这么多大红袍是个问题

网友:
类似的表我也有个,

网友:
在保证电阻精度情况下,改啥袍都可以。

网友:
热爱这东西就不分行不行,想改就能改,无非就是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
材料成本,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一包或者几包烟钱,忽略不计了
人工成本,你业余爱好,东西也是自己的,忽略不计,毕竟不是老板强迫你干活

以下是引用38度论坛大佬的话:
代号RJJ的才是大红袍,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性能很好。
多年的电阻,老化率很少有超过0.5%的,温度系数都在30ppm/℃左右。
代号RJ的红袍电阻,性能一般,不要与RJJ混为一谈。
所谓大红袍,是说体积大,功率一般是2W,至少是1W的才能这样称呼。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现在的金属膜电阻的温漂也很好了,基本都能保证在100ppm/°C了,老化率也行,50ppm/年以内
如果大红袍不够,用新的金属膜勉强代替下也不是不行

另外就是287真tm靓啊

网友:
电阻收集齐了就能改

网友:
想换电阻无外呼是想提高表的性能,看了你所说的大红袍和表上用的电阻,感觉温漂系数表上的还好些。你可以用电吹风加温对比一下再做决定。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半身的表

网友:
顺便改了电池

网友:
愿意折腾就搞,但感觉没必要

网友:
完全可以,改用排阻更加完美、、、、鸟。

网友:
只要空间能放下,当然可以改了

网友:
恐怕不易收集齐所需的电阻。

网友:
肯定很好,就怕难凑齐

网友:
有时间折腾,电阻也收的齐全,当然可以改。
不过换我就不会改了,喜欢老版的,可以去买一个原装的把玩。

网友:
建议改威世电阻,这个没有

网友:
你有这个条件可以改,但是感觉没必要。本身这个表的精度也不高,就是改了你也感觉不到

网友:
隔行隔座山,一听大红袍我第一映像是三样的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