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路由器,两个环境,能否找出问题的原因 ?

楼主(2023-06-15):
两台路由器,型号分别是  tp-link 886n,   2.4g 单频,450m。水星  mw155r,2.4g单频 ,150m。两者都是快要淘汰的产品了。

主要用来放在家里看电视用。因为手机流量充足,没有必要安装有线宽带,正好附近有 开放的 wifi ,所以打算用来桥接。

目前症状:水星 mw155r,在家里,在办公室,都可以正常桥接。tplink 886n 在 家里无法桥接,卡顿在  搜索 wifi 界面。在办公室桥接正常。

无论恢复出厂设置,换调试电脑,换调试手机,都是以上的结果。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唯一能解释的通的情况是 ,家里 wifi 环境复杂,tplink 无法辨别。但是又有点勉强。

还有,有人说需要先调整信道再搜索。我觉得,先要确认想桥接的wifi 后再调整信道 ,而不是先调整信道。不过我也试了,还是同样的效果,卡顿再 搜索界面。

这个是 正常的 水星 mw155r

下边这个是我的水星 mw155r ,洁白圆润,越看越爱。有人好奇,天线去哪里了。我把天线抽出来,放到 盒子里去了,为啥要这样做?

因为经常出差调试机器,带个wifi路由器比较方便,但是,现在的路由器都像个蜘蛛,实在是不变携带,找了多时,偶尔得到这个路由器,把天线放到盒子里。真的是无敌的便携。出差调试离不开。

网友A:
把水星路由的SSID设置成需要桥接的那个WIFI一样的SSID和信道,然后设置886去桥接改后的水星,一切设置完成后,关闭水星,让设置成功的886再去桥接原本想桥接的WIFI。

网友B:
你手机的套餐加上家里的宽带也不会让你多花多少钱的何必呢

网友:
估计是有信道干扰

网友:
还有开放的WIFI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水星路由的SSID设置成需要桥接的那个WIFI一样的SSID和信道,然后设置886去桥接改后的水星,一切设置完成 ...

第一次听说这个办法,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

网友:
两者都是快要淘汰的产品了。是早就淘汰了的。。

2.4G无线干扰大,周边全是WIFI4。。。

使用5G信道后,就是使用WIFI5,也会。。。使用WIFI6后就更会。。。。。

5G桥接很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星路由的SSID设置成需要桥接的那个WIFI一样的SSID和信道,然后设置886去桥接改后的水星,一切设置完成 ...

我明白你的意思,tplink 中有个 手动添加 目标 wifi。直接填入 开放wifi 的 信息,但是没用的。显示桥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机的套餐加上家里的宽带也不会让你多花多少钱的何必呢

我的手机套餐19.带3g流量。一个流量年卡60.
媳妇的套餐19,带3g流量。流量年卡120,
老妈的套餐7,不带流量。流量年卡120.
如果家里装宽带,年费大概600--1000.可能媳妇的年卡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套餐19.带3g流量。一个流量年卡60.
媳妇的套餐19,带3g流量。流量年卡120,
老妈的套餐7,不带流 ...

你一年只消费者几十元?够用吗?电信一般只是一月几十元,给40G流量带电视盒,带宽带。啥都方便不是吗?为了节约那千儿八百的,值得吗,一顿饭钱都不够。一般有俩副卡,一个主卡,流量啥的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tplink 中有个 手动添加 目标 wifi。直接填入 开放wifi 的 信息,但是没用的。显示桥接 ...

那可能是886芯片或者WIFI与上级WIFI兼容效果差了。WDS问题可能多些,你找WISP万能中继的路由器可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年只消费者几十元?够用吗?电信一般只是一月几十元,给40G流量带电视盒,带宽带。啥都方便不是吗? ...

节省千儿八百,也不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节省千儿八百,也不少了

该省的可以省不能省的就不要省,你这(19+19)*12=456+7*12+120+120+60=一年840我不知道你省没省,反正一年840大洋我不会像你这样用。还没个正经网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省的可以省不能省的就不要省,你这(19+19)*12=456+7*12+120+120+60=一年840我不知道你省没省,反正一 ...

帮我推荐一个吧,广东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省的可以省不能省的就不要省,你这(19+19)*12=456+7*12+120+120+60=一年840我不知道你省没省,反正一 ...

我这是三个人,三张卡,三个号码。能否在不换号码情况下,优化一下?流量卡都是年卡,有时候不出差,一个月流量也就 2--3 GB .如果出差多,一个月都是 80--100G 左右。很不平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推荐一个吧,广东联通

广东联通很便宜,99元5张卡+千兆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省的可以省不能省的就不要省,你这(19+19)*12=456+7*12+120+120+60=一年840我不知道你省没省,反正一 ...

这边查到的资费,有一款。月租98,带两个副卡(需要重新开卡)。每月共享20gb,有效期2个月。
目前在用三个卡一起,月租70.流量40g一个月,有效期一年。)
还没有发现更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东联通很便宜,99元5张卡+千兆宽带

能不能不换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不换号呢

当然可以不换号,你错过了好时间,上个月59元就可以卡+600M宽带,含流量百多G,你原套餐估计是个天神卡
联通官方app报装估计贵点,我刚看千兆宽带加卡融合要129,你找个微信公用号粤宽带咨询一下应该比自己直接报装优惠些(信息不用花钱的它们赚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