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1.68¥LED胸牌+烧坏的电源模块UA10-12V+泡水的遥控器

楼主(2023-06-15):
前几天看到坛友发车,一块多的电子胸牌,果断掳起来。

原价3.8,用了淘宝签到红包,实付1.68¥,感觉还不错。
到手试用了一下,然后热乎的拆了。密密麻麻的led

不得不说,这电池很实在,比什么pos机强多了

经典的充电,连双色LED指示灯都省了,因为屏幕能显示电池图标

安卓口好像没有焊接加强固定插脚,建议补焊

改字软件网盘链接  主控国产单片机是8 位增强型 USB 单片机 CH546,
CH546 是 CH547 的简化版,程序存储器 ROM 仅 32KB,异步串口仅提供 UART0,ADC 和触摸按键检测仅提供 8 路,PWM 仅提供 2 路.

一个烧毁的电源模块,电容鼓包漏液了,板载2A保险也烧了

软胶,抠下来,外壳完好,电感也烧了

铜箔烧烂了,里面也熏黑

里面炸得很惨,这个电源模块是爱浦电子UA10-12V的,查了一下价格三十多块钱,不包邮,随便搞个12V1A的路由器电源就能替代

路上捡了一个泡水的遥控器,看样子是电动车的,按键亮灯,捡回来拆元件

背面螺丝锈了,感觉时间不短了

拆开里面竟然是这种12V的电池。。。。醉了,还以为是2032锂电呢

板子泡水有腐蚀了,可以扔掉了

网友A:
这种遥控为了距离一般都选12伏高压电池。

楼主:
补一张清晰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遥控为了距离一般都选12伏高压电池。

是的,电压高遥控距离远,有个两粒CR2025的就比单节CR2032远

网友B:
三个就那胸标不错,不过要是墨水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就那胸标不错,不过要是墨水屏就好了

墨水屏价格得再翻好多倍哈哈

网友:
昨天夜里上海地震鸟,感觉到没?

网友:
我要撸胸牌

网友C:
胸牌的车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440-1-1.html

是已经涨价了吗?

网友:
电子标牌做个时钟挺不错

网友:
电源炸的很惨,还能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就那胸标不错,不过要是墨水屏就好了

3块多包邮的东西你居然还要墨水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已经涨价了吗?

没涨,还是3块8包邮,淘金币还可以抵扣1毛多,你看看签到红包页面能不能搜到,能的话还可以用红包抵扣一部分

网友:
电子胸牌和几年前的差不多,只是MCU换了新型号,估计更便宜了

网友:
每次拆的东西都不少呀

网友:
牌子没撸,倒是8分钱撸了10只2263电源芯片,看来得偶尔去签到处看看

网友:
这玩意要是炸了是不是胸很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胸牌的车在哪里?

淘宝签到频道搜LED电子胸牌,有好几家在卖,用完签到红包一般是1-2元,我这个是不带数据线的,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