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家电动工具的充电器做的好?12V的

楼主(2023-06-15):
最近搜刮了几款12V的充电器,寨牌或低端的都是垃圾开关电源+LM358比对电压判停,顶多有个温度检测,牌子大点的都是用单片机+运放检测各个电池电压(5个脚的基本都是这种),某一节达到4.2V左右就停充,虽然能保证不过充,但电芯一致性变差的时候,严重充不满,想知道就没哪家做均衡充的吗?没有就自己改一个了

网友:
大厂的电池大多一致性很好,为1%的概率加入均衡属于画蛇添足,增加了成本和故障率不合算。

网友:
垃圾厂用垃圾电池,均衡不均衡的,都是垃圾。
高端厂,靠电芯保证一致性,不需要均衡!

网友:
锐奇和牧田都不错

网友:
3S你买个平衡充就行了吧。B3之类的。只是需要接线出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5517-1-1.html

网友:
博世的电池以前也是一年用到废,就是最简单的串联充电无均衡。
工厂采购就是质保期里出了问题,你必须给我换!

网友:
垃圾电池配垃圾充电器,,,
前几天13元钱买了一个12.6V的直充。。。。

网友:
只要电芯过关,不用均衡

网友(2023-09-19):
我直接type-c诱骗12v充的  有时急用15v充

网友:
最近使用这个车载或者手机充电器都能充

网友:
感觉一致性好的电池怎么用问题都不会很大    一致性差的    你上平衡充也无济于事

网友:
我的虾牌电钻,用了一段时间就坏了,换的索尼c5,现在好几年啦,还很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