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普通的12V2.6A电源,之所以发帖是因为这种驱动方案我是第一次见

楼主(2023-06-15):
芯烨小票机里面的电源,超级常见的12V低端电源,烂大街的东西一般来说大家都见过我是没有发帖的必要的,但是这个拆开后的驱动方案我还真是头一次见,之前见过的驱动方案要么是384X+mos、要么是6脚芯片+mos、要么是驱动加mos一体的芯片、还有三极管自激式,可能是我见的少这个是一个外观跟贴片三极管一样的3脚芯片+mos管,这个3脚芯片我还是头一次见,印丝J3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没有朋友知道的,mos管是4N65。

网友A:
个头还可以缩小三分之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头还可以缩小三分之二

全靠外壳尺寸卖钱,你这不是坑老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还可以缩小三分之二

外观大,配重够足,

才是小白与大神的喜爱。

网友C:
会不会也是个自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靠外壳尺寸卖钱,你这不是坑老板吗。

看来器大活好,哪个行业修需要啊

网友D:
就是三极管自激驱动MOS管,J3——S9013,PNP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三极管自激驱动MOS管,J3——S9013,PNP三极管

是NPN,不是PNP

网友:
脑袋一发热,小手一抖,打错了

网友:
电源不怎么好,低效

网友E:
这就是个古老的自激电源!
各种性能,一塌糊涂!

自从有了国产芯片,我国的开关电源,一度摆脱了自激的套路,没曾想,又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

网友:
成本低,卖价高,利润不就有了

网友:
松散有利于散热,更唬人

网友:
自激式开关电源 稳定性可靠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三极管自激驱动MOS管,J3——S9013,PNP三极管

查了下J3好像真是个二极管,我以前只见过用三极管自激的,还没见过这种小三极管+mos这种自激的,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也是个自激电源?

查了下J3好像真是个二极管,我以前只见过用三极管自激的,还没见过这种小三极管+mos这种自激的,我以为mos只能用pwm芯片驱动,涨见识了

网友:
回到二十年前了?又用到了自激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个古老的自激电源!
各种性能,一塌糊涂!

我一直以为mos只能用pwm芯片驱动,没想到还能这样用,真的涨见识了

网友:
低成本多快好省跑步赚钱捞一把就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