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钻电池被摧残得不行了,用艾默生服务器电源改成插电的,这下放心了!

楼主(2023-06-15):
这俩月锂电钻用得频繁,渣渣电池不行了,阻力一大点就断电罢工
手上也没有动力电芯,加上还有套外壳,干脆改个拖线的得了
当然不能直接焊线,还是通过电池壳做成交直流可更换的

跟风撸来吃灰几年的艾默生服务器电源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加上其他材料就动手

以前撸的14AWG硅胶线2根

难点其实在接触片部分,找了两片插头端子

得先做支架
用外壳在纸上压个印子

剪下来,用来给洞洞板开料

小电磨切割、打磨,把插头端子弯好形状

堆锡固定,感觉很结实了

电池壳底部的凸包及定位销铲平

比划一下,很合适

焊线

锯一截PVC管来支撑板子,避免装电池时移位

装好搞定这部分

翻了坛子里以前的好多帖子,终于搞清楚艾默生服务器电源的正负和使能端
就不搞什么插座、接线柱了,直接焊上简单粗暴

硅胶线上串了根热缩管,整个很方便插入大虾锂电钻中

看,能转了

55A的电源带这个大虾电钻应该没问题,这电池接口也合适另外两把锂电钻,通用性很好
虽然拖根线不方便,但短期用用也是很好的

网友A:
人才啊,动手能力强。但是不好复刻

网友B:
早知道买什么充电款,直接买交流版,不是便宜量又足?

网友:
省了电池的钱,牺牲了便利性,能用就好。

网友:
会不会电流太大了点

网友:
我的都在后备箱吃灰两年了 都没拿回家过锂电的声音小日常也够用,反正作为阳台党在家还是喜欢用这个

网友:
这方案,也是没谁了!
都不如弄个大的电池盒子,连上线,多装电池。起码不用找交流电源。

看不粗这个方案和使用交流电钻有什么优越性?
提高了设备利用率?为了diy而低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硬上?还在这样更安全?不会触电?

网友:
要是特斯拉这样改,售价对折,续航无限,可行

网友:
无限续航真是用到地老天荒啊
就是那个手柄出线端会不会因为经常弯折而破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动手能力强。但是不好复刻

好复刻呀,这些大家手里都差不多有

网友:
终于完成从人到猿的进化、、、、鸟。

网友:
这个方案是好,就是不好复制啊,买个55A的电源,不如直接买电池了

网友:
电源是23元包邮的那种,暴力啊!

网友:
虾牌:你有没有想过我屁股拖着这么一坨的感受?!

网友:
简单实用!硅胶线有两根在一起的平行线,有机会再弄一根回来,换上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知道买什么充电款,直接买交流版,不是便宜量又足?

还不是图便宜,撸了一把又一把,结果最早的卡瓦尼电池最耐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又看到熟悉的海鲜牌。出线口如果套上热缩管且贯穿塑料壳比较好。

网友:
我的这个艾默生电源还在吃灰中。

网友:
大材小用咯

网友:
闲置的东西能利用起来就好,省得看着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