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DLINK无线路由器之坏掉的

楼主(2023-06-15):
『X折腾』DLINK无线路由器之坏掉的

通电有两个lan口灯亮

DLINK相对TP来说会好点

电源,网变

内存和无线模块

经查,CPU烧穿了一个洞

其实不用报废计划的话,DLINK做工还是不错的

CPU加个散热器为何不好?

网友:
这货不咋地,经常掉线,很久以前买过

网友:
这个发热好夸张阿

网友:
厉害哦,竟然把CPU烧坏了

网友:
3050貌似温度非常高,不加散热堪忧,上古单天线产品,当年比现在舍得多了,

网友:
这种速度只有54M的,一直用到现在吗?

网友:
这烧的可够厉害的,都烧出一个洞了。

网友:
以前有个类似的,我加了两块散热片。

网友:
这有点老了,现在路由器很便宜的

网友:
芯片这个位置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芯片烧穿了?那么明显得一个孔

网友:
这两个品牌都不稳定,之前都用过。

网友:
dlink现在少见的。以前还觉得比tp好些。

网友:
烧焦的痕迹非常明显了,反面都能看得到,估计已经短路了

网友:
昨天刚把压箱底的这货扔废品站了

网友:
左面的电源部分不切下来利用一下?

网友:
这鸡鸡做工还是不错的,竟然还有独立功放...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脑袋冒烟了

网友:
大脑烧坏了?这款时间也太久远了,即使能修好,估计楼主也不想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