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如何能去掉华为手机更新提示?

楼主(2023-06-15):
非常讨厌,每天跳出来让更新系统。

网友A:
请你放弃挣扎,这是菊花对你无限的关爱。

网友B:
让自动更新吧,,OS3.0肯定会比2.0好用,多少年前的手机用鸿蒙也一样不淘汰

有个18年的现在还可以很好的使用,都是晚上自动更新

网友C:
不仅是非常讨厌,而且使坏
我有个华为的P9,虽然不用了,但还是隔一段时间充电开一下,待机可以5天以上,去年突然收到了个更新,奇怪都几年不更新了,华为这是在玩什么鬼?
怀着将信将疑是态度确认更新了,结果坏了,现在即使充满电,开机不一会就提示电量低,强制关机

网友D:
按多次版本号后可打开开发者模式,在里面可设置为关闭自动更新。自动更新会占用更多的手机资源并长期霸占一块手机空间,如在更新时因电池没电中断,就被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放弃挣扎,这是菊花对你无限的关爱。

每天强推那个仿苹果界面的系统,太烦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多次版本号后可打开开发者模式,在里面可设置为关闭自动更新。自动更新会占用更多的手机资源并长期霸占一 ...

厉害厉害确实可以关闭。把电池温度也打开了。然后呢怎么退出开发模式?

网友E:
电池温度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是非常讨厌,而且使坏
我有个华为的P9,虽然不用了,但还是隔一段时间充电开一下,待机可以5天以上,去 ...

可能电池坏了,加上更新后比较耗电

网友:
可以在通知里面关闭,自己找找,我的都关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确实可以关闭。把电池温度也打开了。然后呢怎么退出开发模式? ...

退出开发者模式是设置界面中有,有关闭开关。

网友:
可以关闭更新,我的都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温度在哪?

看五楼,打开开发者模式

网友F:
拿起錘子,對著手機說:再提示更新,我就砸了你!話說可以關閉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起錘子,對著手機說:再提示更新,我就砸了你!話說可以關閉更新的。

将来的智能有可能

网友G:
和两年前的我一样,现在我放弃挣扎了(当时觉得更新系统越高版本,手机会越卡,因为系统在向前走,手机硬件还是旧硬件),但也发现更不更新也一样用,基本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自动更新吧,,OS3.0肯定会比2.0好用,多少年前的手机用鸿蒙也一样不淘汰

有个18年的现在还可以很好的使 ...

你这就让我感觉很委屈,我现在用的手机就是18年的荣耀V10,,你语气早换新机了,然后18年的偶尔试一下,还能用。。。。。。。。。。。

网友:
要看更新了些什么东西,低层没更新,软件更新了,嗯很有可能是推送广告软件了

网友:
能更新说明你手机还比较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两年前的我一样,现在我放弃挣扎了(当时觉得更新系统越高版本,手机会越卡,因为系统在向前走,手机硬件 ...

鸿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