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乐享家一键远程服务鼠标

楼主(2023-06-15):
这个鼠标是单位配发的,用了五年,鼠标没坏,接收器烧了。这个鼠标很省电,一节南孚AA电池能用七八个月。

有前进后退键

背面

电池下面有两个螺丝,拆掉就能分离上下两部分

楼主:
鼠标后面有个按键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按了没反应

网友:
一键开启远程
的快捷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后面有个按键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按了没反应

那个方的黑点?应该是切换DPI的。

网友:
一键远程功能

网友A:
省电就是硬道理,都是一家的产品,差距大。买的美国想的大红点无线鼠标,1.5V 15mA自带的一节电池 1个月多一点完蛋,用了一节难服,三个月,真是费电

网友:
板子丝印上有,就是切换灵敏度用的

网友:
按键一般都是切换DPI的。,

网友:
接收器烧了?

网友:
找个罗技的配一下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电就是硬道理,都是一家的产品,差距大。买的美国想的大红点无线鼠标,1.5V 15mA自带的一节电池 1个月多 ...

这个鼠标会自动休眠,休眠以后得按任意键一两下才能唤醒

网友:
接收器没了,重新配不如买新的

网友:
电路板挺简陋的。

网友:
重新配不如买新的

网友:
还真不知道鼠标一键远程的意义?

网友:
用了5年值了,直接换新的吧,现在的鼠标都省电。

网友:
小厂家的做工,中规中矩。。。。。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用

网友:
这个和我用的雷柏的外壳一摸一样 ,换过好几个了 右手用着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