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子油刹手感发涩

楼主(2023-06-15):
电驴子是油刹,感觉把捏的不像油刹丝滑,但是看了把没有问题,难道是油泵会有发涩的问题?

网友:
换好的  字数补丁

网友A:
看看刹把和活塞的接触部分,那里有可能会涩的。
我会抹点黄油在上面

网友B:
换上泵可以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刹把和活塞的接触部分,那里有可能会涩的。
我会抹点黄油在上面

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泵可以解决掉

代步工具,换成本太高了,换油倒是可以。和汽车油通用吧?

网友C:
我的油刹,把手不能回弹了,这是啥问题,刹车还是正常的

楼主:
hao好像还是把轴问题,铝和铁轴没有润滑

楼主:
保养了手柄好用了,但是发现闸皮都是杂牌的,电驴子也没听说过大厂家品牌,手感还是不好,轻了刹不住,重了点头,

网友:
修修吧,否则危险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步工具,换成本太高了,换油倒是可以。和汽车油通用吧?

淘宝上泵不到20元,自己换,还是可以的,价格能接受。油电动车用的是dot3,汽车多用dot4,换汽车的估计需要全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油刹,把手不能回弹了,这是啥问题,刹车还是正常的

修是可以修的,里面的活塞橡胶可能需要更换,淘宝有维修包的。不过,还是换上泵更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泵不到20元,自己换,还是可以的,价格能接受。油电动车用的是dot3,汽车多用dot4,换汽车的估计需 ...

换油是下边加还是上边加,我看下泵有一个放气口,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油是下边加还是上边加,我看下泵有一个放气口,高位

换油应该从上边加,但是排气难度大,有从下边加的,容易把脏东西推到油管里,我感觉修车时顺带让他们用设备换一下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是可以修的,里面的活塞橡胶可能需要更换,淘宝有维修包的。不过,还是换上泵更便捷。 ...

抽空拆下看了下,不好拆啊,那个卡子没工具

网友:
神油乱喷就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抽空拆下看了下,不好拆啊,那个卡子没工具

买了一堆工具,还不如直接买一个上泵换了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堆工具,还不如直接买一个上泵换了省事

自己修的结果就是攒了一堆工具

网友:
换上泵总成可以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