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工地的空调加个雪种

楼主(2023-06-15):
夏天到了,工地比较热了。晚上要开空调才能入睡了。去年装的旧空调,今年使用的时候发现制冷不足。开了一段时间发现外机高压接头已经结冰了。制冷剂泄露了。
检查高低压接头发现都有一点油渍。看来是去年装空调的时候没有拧紧高低压接头。
去年装空调的时候没有加雪种,就用拆机回收的雪种,用排空气法安装的。原因有两个,1是懒,2是去年没有找到合适的抽空机接头。
结果当时装上的效果还可以,就没有按R410的安装规范操作了。

这个R410的安装规范貌似也挺浪费的,说是移机后原来的雪种就不能要了,要抽空后重新定量加注。因为回收安装过程中总会泄漏一定量的雪种,且泄漏后量不够了,R410A的两种成分比例也有变化了。就这样装会导致制冷效率下降。

这次已经漏了,那就重新按规范加注吧。

抽空机没有专门买,是前些年找的一个旧冰柜的压缩机,当时进出口就焊接了两个接头,但是这个接头不是R22接头,连接不上雪种表,这次先上深水宝找了半天,买了一个接头,花费约6大元。结果这次是抽空机第一次使用。

接着买雪种,买了两瓶,一瓶净重470克左右,我的空调外机铭牌写着加注量是730克。如果定量加注,就要加一瓶整瓶的,接着再加半瓶。

万事俱备,开工。
先重新拧紧高低压接头,确实是可以拧得动。
接着抽空机连接到空调加氟口,抽空。看表,抽了半个小时。确定这次不漏了。
单瓶雪种加开瓶器称重707克。
加注整瓶。
空罐拿下来连开瓶器再次称重是255克。
也就是说这个整瓶的雪种是452克。
接着第二瓶+开瓶器称重也是707克,出厂这么精准的吗?
计算这次要加注278克
因为加半瓶比较难,所以,这次的方法是先放掉一部分雪种,净重452-加注量278=174克,那就倒置雪种瓶,放掉174克的液态雪种。
放了几下,差不多了。
剩余的全部加注进去。

试机,低压6.5左右,空调制冷正常,高低压接头不结冰了。完工。又可以愉快地在工地睡觉了。

网友:
没有板房的工地,是没有灵魂的工地。。。

网友:
r410a=50%r32+50%r125

网友:
靠风扇和竹席度夏。又热又湿,没空调真是难以入睡

网友:
还有空调,比当年的大学宿舍都舒服

网友:
这个天,没空调肯定没法睡觉。

网友A:
自制工具真不错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方便

网友:
基本功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工具真不错

没啥自制的工具,雪种表和加氟管是给汽车加氟的时候买的。R410A开瓶器也是用汽车R134A雪种瓶的开瓶器,规格完全一样。抽气机是几年前在朋友工厂拆了一个不要的坏冰柜,厂里有焊枪,压缩机拆出来后立马就焊了两个接头。只是吃灰几年后的今天找了个转接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点赞收藏备用,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前几年家里安装空调,问要不要抽真空,安装工说不用,接着排了空气就安装上了,制冷剂是R4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家里安装空调,问要不要抽真空,安装工说不用,接着排了空气就安装上了,制冷剂是R410A。 ...

那要看他收多少安装费,按规范410是要抽空的。R22就不用。

网友C:
可以啊,工地的空调都要加制冷剂了,我们的工地还装不上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工地的空调都要加制冷剂了,我们的工地还装不上空调

那要看是什么工地。

我这个工地就我一个农民工,已经在这做6年了。

有现成的拆机空调,农民工兼职保管员变身空调安装工也没毛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家里安装空调,问要不要抽真空,安装工说不用,接着排了空气就安装上了,制冷剂是R410A。 ...

交了智商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看他收多少安装费,按规范410是要抽空的。R22就不用。

这个也是交智商税
如果你是空调安装/维修工,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交智商税
如果你是空调安装/维修工,当我没说

不挣钱的维修工,但是浪费得起这点雪种。

网友:
这种瓶装的不知与罐装的哪个好?也要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