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闭电磁阀,打开时,一直加电吗?

楼主(2023-06-15):
一个设备,关闭炉门后先抽真空,后冲氮气,整个运行中一直缓慢冲氮气保持正压(防止空气进入)。
问题是,常闭电磁阀,冲气时加电打开。长期加电发热严重,现在弄了个电风扇对着吹。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常闭电磁阀还不能换成常开的,因为PLC无法修改。

网友A:
改成手动阀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
接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
改步进电机控制阀门开启度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手动阀控制不就可以了。

现在都自动化了,生产线控制部分都集中到控制室了。流水线都是一键启动,自动开门、进料、关门、抽气、冲气。。。。
人工太贵了,还要交社保、个税。机器只要给电,拼命干。。。

网友:
可以换成常开的,加个中间继电器逻辑取反就好了

网友:
加个继电器+电动阀门,不改PLC的情况下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常闭电磁阀

对于继电器来说,常闭,就是不通电也是闭合的

电磁阀,部分类似继电器,应该不通电也是闭合的吧,???根据常规知识判断的,不一定对

网友B:
改自锁式电磁阀        不再编程PLC的话    PLC输出端加装反相器改变电压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自锁式电磁阀        不再编程PLC的话    PLC输出端加装反相器改变电压极性。。。。  ...

淘宝上没找到自锁式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找到自锁式电磁阀

可改电动阀

网友:
动作电流和保持电流是两个概念

网友:
常闭电磁阀,不用时不加电,你的意思一直开着发热吗?那可以选择三线的,一个控制开,一个控制关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参考燃气表,现在的智能燃气表里有一个输出的步进电阀,用于安全也好,用于收费也好,它属于不工作无电状态,靠正反极性反转驱动开关阀。。

网友:
换成自锁电磁阀,并且PLC直接控制电磁阀改成通过继电器间接控制,

网友C:
解决电磁阀长期上电发热严重,有两个办法供参考:1、在电磁阀线圈外壳上套个翅片散热器,增大发热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以加强散热;2、因电磁阀的吸合电流比维持电流高,所以需要改动控制电路,用原电路的电压和电流使电磁阀吸合,经数秒的延时后,降低驱动电压使线圈中仅通过维持电流,具体数据须经实验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电磁阀长期上电发热严重,有两个办法供参考:1、在电磁阀线圈外壳上套个翅片散热器,增大发热体与空气 ...

第二种方法以前听说过,但一直买看到具体电路

网友:
故障开和故障关是根据工艺要求来的,主要是要保障安全,既然设计为故障关,肯定不能改为故障开,另外线圈发热是正常的,个别的还感觉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法以前听说过,但一直买看到具体电路

第二种方法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即在时间继电器延时断触点的两端,并接一只限流电阻,PLC输出时,时间继电器开始延时,延时断触点处于闭合状态,电磁阀得电吸合;当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到,延时断触点断开,PLC的输出经限流电阻与电磁阀相连,故仍维持着电磁阀的吸合,直至PLC输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