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型交换机,一般都有哪些常用功能?

楼主(2023-06-15):
为什么很多企业使用管理型交换机?大铁壳子散热应该好不少,不过都有哪些比较厉害的功能呢?

网友:
别的不知道,但是知道能远程关闭端口,相当于拔线

网友A:
MAC 绑定,限流、聚合,普通人常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 绑定,限流、聚合,普通人常用的功能

一个二级交换机下接有办公电脑和OA服务器,是不是oa办公数据就只经过该交换机,不需要经过上级路由器了?
如果这样,办公就更流畅了,可以每个部门搞一个二级交换机,方便部门内使用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二级交换机下接有办公电脑和OA服务器,是不是oa办公数据就只经过该交换机,不需要经过上级路由器了? ...

内网,如果只有一个网段,不存在路由

网友:
论坛这几个“十万个为什么”还真是励志,都口头进军专业领域了,有这个精神当年多读点书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 绑定,限流、聚合,普通人常用的功能

还有一个最关键vlan划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二级交换机下接有办公电脑和OA服务器,是不是oa办公数据就只经过该交换机,不需要经过上级路由器了? ...

如果办公电脑和OA服务器在同一网段,直接就内部交换了,跨网段的话就要经过主交换来路由

网友:
主要是网段,访问控制,限流,安全策略,线路冗余等。

网友:
vlan的和mac绑定很方便

网友:
基于OSI二层的网络管理功能,一般是对于vlan的划分,端口转发,端口镜像,打开关闭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