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hinkpad电池换电芯,还没有破解吗?

楼主(2023-06-15):
以前记得thinkpad电池换电芯,容易被锁,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破解?也很奇怪,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有多少人研究这个?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池记得好像没几个品牌有破解的吧

网友A:
不会破解笔记本电池,所以也就无法更换新电池,我的做法就是根据原笔记本电池的充电器的电压值,做个直流电源就行;平时在家用交流电源,出门带上直流电源,插头是一样的。

网友:
貌似没有破解

网友:
我换过宏碁笔记本的电芯,但是联想的没有弄过。

网友:
好像是先并上去,再断原来的电池。和现在有些汽车换电瓶一样的套路

网友:
估计没多少利润驱使一部分人去做破解吧,意义不大。就算换电芯也是用先并上去再去掉旧电芯的方法操作了,更没必要费时费力去破解。

网友:
3楼真是人才

网友:
找人换过电池,有破解的,就是要设备

网友:
有带电换的,也有解锁的

网友:
是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网友:
以前原装电池贵,兼容电池用电时间不长。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换电芯,,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原装电池也不算贵,兼容电池的时间也能接受了。那就没有必要自己换电芯了啊。。

网友:
直接用第三方电池吧,我就是用第三方电池,原装的被锁怎么都解不开。

网友:
联想有兼容电池。
原装电池的单片机和程序很高级,人家就是靠卖电池吃饭的,搞得很复杂容易锁死,商家破解刷芯片的设备都要800块。而且现在多是软包电池了,两年就坏更少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破解笔记本电池,所以也就无法更换新电池,我的做法就是根据原笔记本电池的充电器的电压值,做个直流电 ...

把电源分享出来啊

网友:
带电换电,成本低。能用人工搞定的,破解它没市场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源分享出来啊

其实就是多节18650串并实现的,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自己有点焊机和镍片;主要是如何实现平衡充,必须买匹配的成品板,再找个合适的塑料盒子,组装在一起就行了;一个充电口,可外接交流电源充电;一个带插头的输出线,连接电脑充电口即可。

网友:
有破解的就是需要设备,个人不常用,咸鱼上有收费破解的。

网友:
需求不大,我拆过笔记本电池,就那个外壳拆开再点胶封死,一般人就干不了,很难做到无损,这一条就注定无法较大规模商用,只是一帮爱折腾的觉得有价值罢了,就像我还觉得兼容厂家应该推出直接换18650电池的那种兼容电池才好,厂家觉得这玩意一接触不好丢数据怎么办,有需求就多买几块电池,有钱用原装,没钱用兼容,再不行就带着电源跑。

网友:
第三方兼容电池成品不贵,破解收费高,还不如直接买新。换电池是自己有电池,又有动手能力才会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