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分享个自己对付闪迪带锁片的经历

楼主(2023-06-15):
翻到2颗闪迪15059-64G,准备利用下,做个优盘。

上sm3268测试架测得ID:45,3E,A7,92,7E,50,就1个ce,基本确定是带锁片了。

其它不管,先量产下看什么情况。

因为没有ID,先添加ID

查了下同制程的其它ID,用的是SM3268ABISP-ISPSD19nm16K.BIN 的ISP,然后设置里指定这个ISP

量产试下

结果报错,ForceFlash-S0308.SET里没有这个ID,这个自己添加会难一些,直接找了个比较新的v版本的数据库,里面有ID

直接用ForceFlash-V0210.SET替换原来的ForceFlash-S0308.SET。

再次量产

还是报错,看来带锁片直接量产没救了。

突发奇想,上安国测试架试试

64G的颗粒,只量产出1/4容量,看来是带锁片无疑了。

这时请出无奈牌闪迪4并1转接贴,贴个三明治。

怕不保险,所以没敢直接上板,还是做成三明治,再上测试架测测再说吧。

继续上安国测试架

可以出满容量了,4并1成功。

再上sm3268主控板

上机量产

可以量产成功了。

测测速度

写入速度有点拉胯啊。

跑圈看看:

跑圈倒是没问题,读速度可以,就是这写速度不给力。

好歹利用上了。

网友A:
用个转接板子就破解了?

网友:
赞一个,速度差些,但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转接板子就破解了?

是啊,无奈出这个转接板好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无奈出这个转接板好久了。

这用的是啥原理,短接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的是啥原理,短接还是???

ce0,1,2,3并联,全部RB点位并联。

网友:
还能这样操作

网友:
能变废为宝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ce0,1,2,3并联,全部RB点位并联。

这么简单就给PJ了,说明SanDisk官方技术人员根本没想那么多...

网友:
写入这么低是带锁造成的吗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带锁片再利用了,,1/4容真没法玩

网友:
神一般的操作、破解!

网友:
大神们都太牛了!

网友:
并ce 什么原理啊一直没明白

网友:
能用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手里还有一个很久以前在论坛换的板子,一直没有用上,有机会也试试diy个u盘玩玩。

网友:
做成58XT是不是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