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整流滤波线路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3-06-15):
跟着大佬 做点焊机,充电用的是 自做的,但是 现在 有个问题,接通电源后 2个风扇 只能 工作个20秒,就停了,不知问题在哪里

充电正常,但是那个 恒流恒压模块芯片 发热大 外贴铜片烫手,建议3.5A,设定在4.5A,20多分钟也能充好

实际使用效果不错,镀镍钢带0.1、0.2都没问题,纯镍买了还没到,还是不太会用,时不时会 火花四溅 ,烧个洞

网友:
应该是线性稳压器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了 导致发热太大 过热保护

网友:
7812前再加一个7818

网友A:
如果一个风扇额定电流为100mA,那么7812的工作功耗就达到了2.4W。
还是改用LM2596降压模块好些,价格也不高。要么就加大7812的散热片

网友:
三端稳压器7812的输入输出压差太大,过热保护了,不如去掉稳压,将两个风扇串联使用,若转速过快,再串几个4007二极管降压。

网友:
估计还是7812承受不了电压差大。。。在前面加7818.试试看

网友:
7812过热保护了。输入输出压差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风扇额定电流为100mA,那么7812的工作功耗就达到了2.4W。
还是改用LM2596降压模块好些,价格也不高 ...

用了一个2596模块,安逸了
手上还有几个2596,还是 水平低,不会玩
再次感谢

楼主:
确实 用7812当风扇停下,它的散热片 烫手,输出电压只有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