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风冷冰箱冷冻风扇不停

楼主(2023-06-15):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二手的海尔对开门风冷冰箱,最近我发现开门的时候冷冻风扇还是会继续出风,导致大量冷量散失,请问这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门开关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下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门开关

门开关正常啊,和控制灯的不是一个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开关有问题…

如果是门开关有问题,那为什么灯正常,跟控制灯的不是一个开关吗

网友:
既然你说不是门开关问题那就自己去下使用说明书,或400把SN报上问客服,然后等售后和你联系你再细问工程师这款机器是不是冷冻室风机和门开关联动。

网友C:
开门风扇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门风扇会停转?

正常的风冷冰箱开门时风扇都会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停

不停的话会大量结霜,其次增加功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停的话会大量结霜,其次增加功耗

与压缩机,冷藏室温控联动,跟门开关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风冷冰箱开门时风扇都会停吧

和微波炉、空气炸锅开门原理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压缩机,冷藏室温控联动,跟门开关无关

先去了解一下,看看风冷冰箱是不是开门时冷冻风扇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