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至尊电脑全模组电源短接那俩孔启动

楼主(2023-06-15):
求大神告知短接那俩孔启动,启动后如何测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谢谢,明天去试试,这种二手能卖多少钱啊

网友:
拆开短接绿黑线

网友B:
你插上ATX的线,短接绿黑线.
要不就找个ATX电源接线定义,找到绿黑线对应的针短接

楼主:
现在不确定电源好坏,有待机电压5V和3.3V按照二楼大哥的插孔插进去没反应,大家继续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上ATX的线,短接绿黑线.
要不就找个ATX电源接线定义,找到绿黑线对应的针短接 ...

嗯,就是没线

楼主:
待机有5V和3.3V电压,按二楼教的没反应,测量俩孔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