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设备管理器能看到ATA设备,但是磁盘管理看不到盘,怎么回事?

楼主(2023-06-15):
机械硬盘,有1个坏道,扫盘好几次,有次卡住了,就把电源拔掉,然后磁盘管理就看不到盘了,怎么回事?

原来设备管理器识别的设备是ATA WDC设备,磁盘管理能看到盘

现在识别为ATA USB Device,并且磁盘管理看不到盘

这是啥情况
是不是机械硬盘掉固件了?

机械硬盘遇到这种情况还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
现在 识别 的是硬盘盒,直接连电脑看看吧

网友A:
上电听听有没有寻址的声音和敲击声。不过最好直接电脑上,排除移动硬盘盒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听听有没有寻址的声音和敲击声。不过最好直接电脑上,排除移动硬盘盒供电不足。 ...

同型号其他硬盘,可以识别的
硬盘盒和硬盘盒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连接到主板上就知道了

网友B:
就像ssd不焊闪存它一样能识别,打不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ssd不焊闪存它一样能识别,打不开而已

为何盘片识别不了?

网友:
在电脑查看里面,打开,隐藏计算机文件夹中的空驱动器
                        打开,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或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