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笔记本生物识别设备

楼主(2023-06-15):
设置人脸识别时老是报“找不到支持Windows hello人脸的摄像头”,在网上搜,说是要卸载生物识别设备后重装。

尼玛,卸载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这个生物识别设备不出来了,找到驱动目录,C:\Windows\System32\WinBioPlugIns\FaceDriver,点击“HelloFace.inf”安装,提示操作成功。
设备管理器里面仍然没有“生物识别设备”,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伙伴吗?

网友:
联想指纹曾经出现过这个弹窗,重装软件和系统无效。
拆机重装指纹排线好了。实际上是接触不良。
重装驱动要把注册表也要清理一遍。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尽量找官方驱动安装,有些公版驱动缺少必要的组件

网友:
尽量在硬件制造商官方寻找驱动,winvista到win11大部分驱动能向下兼容,网上找来的驱动可能存在兼容问题或者缺组件的,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A:
你没装驱动吧

2台笔记本,一台台式机,驱动装完,进入设置

笔记本dell没问题,另外2台要么报错要么没反应

网友:
我的戴尔,微软自动装驱动,装出来两个Realtek hd。就是两个视频设备。。。打开相机确实一个彩色一个黑白摄像头。删掉驱动用戴尔官网驱动装进去才是生物识别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装驱动吧

2台笔记本,一台台式机,驱动装完,进入设置

没找到硬件

网友:
线没接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