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热电偶温度计 TES 1310

楼主(2023-06-15):
在家里翻出一个温度计,TES 1310
品牌:泰仕
测量范围:-50~800℃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先看下全貌。

拆开之后有一块屏蔽胶带

还拆出了一块2015年的电池,至今还有8.4V电压

正面有一个牛屎封装

保护二极管M7竟然不是串联在输入里,
反向并联在输入端,反接直接短路电池。感觉这个设计不太好。

电源进入后经稳压芯片7530稳压输出3.0V
这颗芯片功耗真的那么低吗?这么多年电池还有8.4V

之前看LDO手册说输出端使用钽电容可以让芯片更稳定。
正好输出还有一个空焊盘,给补一颗电容。

最后把电池装回,开机,热电偶测温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热电偶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可以查一下K型热电偶

网友:
电池竟然不错啊

网友:
没晒测温探头?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设计这种保护二极管反向并联的电路,一旦电池装反直接魔法烟雾,而且如果电池放电能力强的话二极管烧断了都未必能把电放完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也无法验证是否准确。

网友:
牛屎芯片的工业品

网友:
牛屎虽然歪了点,但是很园润。

网友(2023-11-21):
这个应该是仿的,不是正品

网友A(2023-12-29):
这个和我手上的差异太大了,我的电路板和你这个完全不同,有五个微调电阻,刚发现温度偏移了,没找到调试方法。对了,没有牛屎。

网友(2024-11-03):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我手上的差异太大了,我的电路板和你这个完全不同,有五个微调电阻,刚发现温度偏移了,没找到调试方 ...

你手上这个应该是正版的,你可以搜一下tes 1310的说明书,说明书里有校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