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tk手机电路板上有没有刷机的口?

楼主(2023-06-15):
有个中兴b880手机,所谓的学生机,屏蔽了所有的按键中断,什么音量键和电源键各种组合都没用,什么模式都进不了,咋按都是直接开机进系统了,然后系统里连usb调试也没有,用的安卓5,mt6735芯片,应该是屏蔽掉了启动时候的按键响应,,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刷机呢?玩了这么多手机居然搞不定这个破玩意,我很不甘心啊。

网友:
好像以前的老安卓机可以通过刷机线线刷,刷机线实际上就是跟USB转TTL的线

网友:
拆开主板看看有没有触点金手指

网友:
点系统版本进不去usb调试吗?那就找找关掉快速启动,应该就能进去rec 了

网友:
不应该吧,还能屏蔽掉的?

网友:
我记得老安卓机刷机不用按键, 接好USB线,设置好刷机软件点开始后,再装电池就自动识别了

网友:
既然是学生专用机,那自然会防着学生自行刷机,所以屏蔽按键功能、屏蔽USB调试也就不奇怪了。只知道以前一些高通手机可通过短接主板上的触点来强刷,至于联发科的手机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搞好有奖励吗?可以帮你搞一下试试,这种后天屏蔽的一般都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