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炸管了

楼主(2023-06-15):
咸鱼淘了个超级电容点焊机,也不会用,就点了两下,第一下感觉挺成功的,第二下砰了,电池都漏液了,再看点焊机炸管了。。。。。

18650电池也不能用了,还没有地方扔,哎
我用了6个超级电容,每个充电到2.5V左右。

现在想来,是不是还是变压器的皮实啊,准备搞个变压器的点焊机了。
要不两个电动螺丝刀的电池都不行,没法焊接啊。哎。

为了几十块的电池,准备几百块的工具。
折腾

网友A:
还是变压器的皮实,找个微波炉上的变压器改一下,宝上买个控制板就行啦,我的都焊上百节电池啦,没问题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6个 有点奢侈了啊,电流太大了

网友:
恭喜你爆破成功!

网友:
MOS管质量问题吧

网友B:
一直想买一个不太贵稍微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买一个不太贵稍微好一点的

买我做的,双极性的样机啦!

点焊效果,可以到老站,看我点焊组好的电池。

网友C:
超级电容出么?我想挑战下自己的胆量。

网友D:
三个直接炸了,当时一定惊了一下。

网友:
很多人都是为了几十块的东东,要折腾几百块钱的工具,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网友:
是不是因为电压高了

网友E:
居然串联这么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出么?我想挑战下自己的胆量。

你想要的话我还有一组,就是运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直接炸了,当时一定惊了一下。

还好还好,可能探针碰一起了,还把电池壳子给戳穿了。

网友:
貌似两个超级电容都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串联这么多电容

6节串联,没有充满电,按铅酸电池冲的,每个冲到了2.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变压器的皮实,找个微波炉上的变压器改一下,宝上买个控制板就行啦,我的都焊上百节电池啦,没问题的。 ...

已经准备好变压器了。现在再寻找控制板

另外看到有直接用大功率继电器的,不知道怎么样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88-1-1.html

坛友分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2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直接炸了,当时一定惊了一下。

真的是惊了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