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带配重的充电器

楼主(2023-06-15):
看见过带配重的电话手柄,拆解过水泥芯的充电宝,今天又长见识了,拆了一个带配重的手机充电器。

事情是这样的:
同事拿来一手机充电器,说充电时里面有“兹拉兹拉”的声音,不敢用了,让我帮看看。还强调,这个充电器才用一个多月,沉甸甸的,用料很足,能修尽量修上。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同事说到这了,说给看看吧。

就是下图的充电器,看参数还不错,第一张图片是开始拆解后补的,四围有拆解痕迹了。说实话,充电器沉甸甸的,从外观看,做工还算 不错,材质手感、光泽、壳体配合缝隙,都控制的不错,特别是带有充电口的底板,与外壳是用超声波焊接在一起的,拆起来确实费了我一番功夫。好在基本上无损分解了。

分解后,惊喜来了。
惊喜1: 看到了什么?两块铁板!!!!,充电器内居然有两块铁板!开始我以为是功率管的散热片,轻轻一拉,居然出来了,与线路板毫无关联,再掂充电器,轻飘飘的,充电器沉甸甸的手感竟然来源于此!

惊喜2:相信心细的朋友应该从上面的拆解图片中已经发现了第2个惊喜---直流滤波电容炸了!来,上详图,看细节。

这个滤波电容是在USB充电座侧面,已经炸了,要不是有外壳的桎梏,相信已经一飞冲天,遨游太空了。USB充电座在后面,还有一滤波电容,同规格同参数,同样炸了。两只滤波电容是并联关系,同生死共命运。

充电器的滤波电容为什么会炸?你 的手机充电器电容炸过吗?我们来看参数,滤波电解电容的参数是470uF/16V。再来看充电器外壳的数据:

通过对比,相信朋友们看明白了吧。充电器的输出能力为:5V3A/9V3A/12V2.25A/20V1.35A/11V3A。也就是说,根据手机的需求,通过手机与充电器的数据通讯,充电器可以输出20V的电压给手机快充!一个能输出20V的充电器,输出滤波电容竟然选用耐压16V的电容!我不知这个充电器的厂家品控是如何执行的,是设计人员失误还是PCB焊接人员的失误,把耐压16V的电容用到了这里。这样常识性的错居然出现在正式产品中!我也不知道,这个厂家的产品中,这个充电器是个例还是全部如此?联想前面看到的配重铁片, 我忽然明白了,应该是设计就是如此,故意为之。用上两个25V耐压的电解电容,能比两个耐压16V的电容成本上增加多少?难道比那两个铁片还贵吗?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呢!?
这个沉甸甸的充电器给了我心理沉甸甸的感觉,忽然没有了继续维修的兴趣。

既然拆开了,就给大家看看拆解的结果吧。

正反面全貌:

PCB板厚度:不做解释,不做说明,大家自己看

其它细节:

不修了,垃圾堆吧,修好了,用着也不放心。

网友:
电容省下的钱买铁片了

网友A:
第一次见充电头上重点标注对海拔(限2000m及以下)及气候(限非热带气候)有要求的

网友:
山上的产品才用配重

网友:
USB输出,16V的电容都扛不住,电路设计有问题或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看着有点意思  哈哈   俩铁块

网友:
去年我在的那个厂就是生产这样的充电头的。全是铁块配重。

网友:
这是标准配置,没有配置的是偷工减料的!

网友:
能知道给配重的说明设计还是用心了

网友B:
最大输出20V, 但用的是16V电容,不炸才有问题
出厂没有做个老化测试的吗

网友:
换两个25V的电容应该还能用
25V的低ESR电容要比16V的贵不少,两个电容差价可能有3块钱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输出最大是多大电压的?山寨嘛 乱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输出20V, 但用的是16V电容,不炸才有问题
出厂没有做个老化测试的吗

都山寨了还做老化吗,通电有输出就是合格

网友:
电容炸毛了

网友:
特色产品,厉害了我的JS...

楼主:
输出滤波电容换了两个耐压25V的还给同事了,但建议同事不要用了,输出电压没有测量,不确认应该输出20V时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充电头上重点标注对海拔(限2000m及以下)及气候(限非热带气候)有要求的 ...

电器产品有海拔和气候要求不足为奇,在一定的海拔以上,许多电器产品需要降额使用,
海拔越高,空气中的紫外线辐射和宇宙射线就越强,空气受到辐射的影响,其中的带电粒子就越多。如此一来,空气相对低海拔地区更加容易击穿。
国家标准中给了一个限值,就是海拔2000米。2000米以下无需降容,2000米以上就要降容。
海拔越高,空气密度就越低,变压器和电器的散热就越差,它们表面的温度就越高,它们的温升(等于变压器和电器的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也就越高。
正因为这两个原因,考虑到电器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问题,要适当降额使用(降低功率和容量)。

网友:
免费赠送贴片两块?

高压电容15uF小了,
输出滤波电容16V,标称最大输出电压20V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充电器根本不支持20V,所以厂家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