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我这是不是买到假的固态了啊...

楼主(2023-06-16):
朗科nv3000 1T的,断电关机后第一次开机贼慢,按开机键后硬盘灯就长亮,应该是固态硬盘在自检,自检都要5秒钟左右,然后才出bios画面正常开机。

想刷个固件,朗科官网下的nv3000固件升级软件直接认不出盘,扫了一下是maxio 1202的主控,官方介绍的nv3000应该不是maxio的,难道是个假货?

v0.32a
OS: 10.0 build 19044
Drive   : 0(NVME)
Scsi    : 0
Driver  : W10
Model   : Netac NVMe SSD 1TB
Fw      : SN09273
HMB     : 16384 - 16384 KB (Enabled, 16 M)
Size    : 953869 MB [1000.2 GB]
LBA Size: 512
AdminCmd: 0x00 0x01 0x02 0x04 0x05 0x06 0x08 0x09 0x0A 0x0C 0x10 0x11 0x14 0x80 0x84 0xC1 0xC2
I/O Cmd : 0x00 0x04 0x08 0x09
Firmware id string[1C0]        : MKSSD_501003000092730000,Jun 20 2022,12:18:06,MAP1202,MRRHCD2C
Project id string[180]        : r:/00_release/2_Release_9273/Release_Brance_9273
Controller                : MAP1202
NAND string                : CYAxxTE1B1xC3B
NAND MaxPE cycles        : 3000
NAND Freq                : 1600
Channel number                : 4
CE number                : 4
Total bank                : 16
Flash type                : TLC
Blocks/CE                : 1980
Pages/Block                : 2304
Page size                : 16
Planes(?)                : 4
Die/CE                        : 1

网友A:
货是真货,垃圾也是真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是真货,垃圾也是真垃圾

确定真的吗?我就想解决这开机慢的问题,用了那么多固态,没见哪个开机要卡这么长时间的,看官网下的那个刷固件程序,居然不认这个盘,就很尴尬了,那应该是用来刷5216主控的,说明正品nv3000是5216主控?

网友:
盘没就绪就会卡住  一直没就绪就一直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真的吗?我就想解决这开机慢的问题,用了那么多固态,没见哪个开机要卡这么长时间的,看官网下的那个 ...

这个牌子没必要作假,只是厂家固态的方案不止一种。在保修期内建议去换货吧!

网友:
朗科现在都摆烂了。

网友:
多虑了,没人做这牌子的假。

网友:
遇到了便宜更省成本的东西。

网友B:
装系统建议买排名前三的品牌,放宽点前五,顶天了只买前十;其他的看都不要看。

大概就三星,英特尔,铠侠,致钛,英睿达,闪迪(西数),浦科特,等,另品牌机OEM盘流出盘也可以。

网友:
京东买的就申请换货吧

网友:
朗科很垃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建议买排名前三的品牌,放宽点前五,顶天了只买前十;其他的看都不要看。

大概就三星,英特尔,铠侠 ...

san disk,kingston 呢?

网友:
运气不好,换新最好

网友:
现在的固态盘的确便宜,但是品质也良莠不齐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有点问题就来个重新开卡,搞得都不太敢用了,生怕用着用着,突然间就挂了,数据都来不及转移。

网友:
这是神马问题

网友:
还在保的话,赶紧退了。。。
反正我是永远都不会再买朗科的了,,之前买过一张TF卡。128G的。第一次没用一周,格式化不了了。换货回来,还没半个月,又出问题,高速卡,速度还不到1MB/S。果断退了。一开始还不肯退,还想给我换一张。。后来京东售后介入了才退的。。

网友:
垃圾货别折腾了,能退还是退了

网友:
我曾经用一个120G的固态硬盘,用在宿舍的电脑上当作系统盘,120G固态+320G机械组合,刚开始还可以,用了一段时间,开机到进入系统贼慢,进入系统后就正常了,后来不用这个固态硬盘,又用回电脑上的机械硬盘分区安装系统,开机到进入系统才正常了,打下来的120G固态买了一个硬盘盒当作移动硬盘用了。

网友:
朗科的SSD都敢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