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饭煲双温控

楼主(2023-06-16):
之前是煮饭满出来了,流到下面锅底了,才导致现在煮饭水加热到半开水,就跳保温指示灯了,但是大按键开关还没跳动(按键处于加热状态开),一会又开始加热,一会又跳保温,水现在也烧不开就跳灯不跳大按键,那里出了问题,求解答,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明显磁性温控器坏了或接触不良,按键按了和没按一个样,只有保温温控器起作用,加热到70℃左右保温温控器断开保温灯亮

网友B:
杠杆上方那个开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磁性温控器坏了或接触不良,按键按了和没按一个样,只有保温温控器起作用,加热到70℃左右保温温控器断 ...

中间那个圆心柱有问题?加热大按键没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杠杆上方那个开关看看

上面那个开关是感应的吗?

网友:
还是换全电子式电饭煲吧,
现在价格很便宜呢。

网友:
那个kw9的行程开关有问题了
模拟试验:按下煮饭键,杠杆能否压住行程开关,能压住则测量开关是否处于连通状态

网友B:
最后一图的黑色开关,我一般是拆开砂纸砂光触点,装回使用,从容网购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的黑色开关,我一般是拆开砂纸砂光触点,装回使用,从容网购更换 ...

看过了,杠杆处和接触点那个位置,是由一层软塑料包裹着触点

网友:
问题出在你电饭煲的内胆上,内胆没有完全贴合加热盘,造成加热盘过热,只有指示灯在跳,大按键开关没跳,大按键开关是检测内胆温度的,用手把内胆底安出点弧度,紧密贴合加热盘就可以啦。

网友C:
用万用表量行程开关两个脚啊,这才是王道
按下煮饭键后量电阻为0,弹开为无穷大(要先把引脚电线拆除,因为行程开关和旁边的开关为并联接法)

网友:
内胆与加热盘中间的温控接触不好,导致加热不到限定温度温控开关就跳开,先保证内胆与温控头密切接触;如果故障依旧,就是温控头的二极管、或者二极管引线短路(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行程开关两个脚啊,这才是王道
按下煮饭键后量电阻为0,弹开为无穷大(要先把引脚电线拆除,因为 ...

保温开关还并联着呢,所以应该拔掉一根插线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