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3-06-16):
最近想入一款线性可调电源 看到龙威这款30v10a才167
请问龙威电源质量怎么样 会虚标吗

楼主:
是开关电源
感觉线性电源好点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网友:
300W的电源,这个价位可以啊!不知具体情况咋样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看风格内部是开关电源的,不像是线性变压器。

网友:
30V10A的线性直流稳压电源,重量应该有20斤左右。

网友:
这个价位应该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
龙威可调电源,HK专业生产电源的老公司了,我年后也买了一台,开关电源的,LW-3010KDS,使用下来还行

网友:
个人所见,一般打着香港德国的旗号的品牌,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2023-09-05):
我有一台apr-3005差得一塌糊涂,用料和工艺都不行,过流保护不灵敏很容易烧。数字机质量怎样不知道。

网友:
维修人, 线性电源必不可少!

可靠度,干扰,纹波, 要是搞搞粗活都一样!

网友(2024-05-21):
估计是开关电源,不是大变压器电源。

网友:
这个价位,肯定是开关电源。线性这个价买不来

网友:
线性的二手也很便宜,我看某鱼固纬3303 两百多点包邮,我买过,很好用,就是重,大,占地方。
一般自己玩还是开关电源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