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名工控电源拆解

楼主(2023-06-16):
对面的公司扔垃圾,看到一个比较晃眼的,捡回来看看能不能利用

总体外观,有一大两小变压器,有个简单的控制面板,有电压电流表,还有个带锁的开关,电流表量程有点小,可惜不是可调电源,没有调整旋钮

控制板外观

控制板背面

主变压器,铁芯够大

主变压器

接线板上的继电器,整流桥

保险都被拔了,线也剪了

小变压器

单独引出来线,把这个TIP142固定在后面的钢板上,散热应该不差,为什么剪掉中间脚呢?

另外一片板子,手工攒出来的痕迹很明显
8.3.98是生产日期吧?20多年了,背板是真不错,金黄色,晃眼

最后在来一张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当垃圾扔了

网友:
用料不错滴,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A:
老一点的PCB,都是金光闪闪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这做工也太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一点的PCB,都是金光闪闪的
谢谢分享~~

主要是后面的背板,不是PCB,整块大概3mm的钢板

网友:
肉还不错,拆件用

网友:
把家里塞的满满的才会收敛一点,呵呵,同道中人

网友:
变压器有一组的线比较粗,可以考虑DIY一台可调电源。

网友:
可以改个30V3A的可调电源.

网友:
变压器可以利用下

网友:
用料不 错,捡回来就是好东西

网友:
工控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厂家老师傅做的,虽然做工不怎么样,但能在工控上用说明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什么电源,那么多变压器

网友:
散热板上哪来那么多水珠,电器产品可都是忌水的啊

网友:
线路板上有很多水呀!

网友:
都不错,还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