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PC不间断电源再拆

楼主(2023-06-16):
这个不间断电源原来拆过,没完全拆开,保留了一段时间,故障没排除,也想不出还能用来干什么,还是彻底拆解吧

已经拆散了

一个小板

后面的输出接口

主板上的散热片

四个散热片,8片P140NF55

一个大变压器,这玩意儿要做个线性电源应该不错,为什么一端两个线头,另一端那么多线头?

这变压器,不用起来真可惜了

网友A:
高频控制,700W,
没看到描述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控制,700W,
没看到描述故障现象?

他这个是低频的,工频逆变器,效率低

网友:
主板比普通逆变器复杂多了,有大变压器,应该是先逆变后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控制,700W,
没看到描述故障现象?

上电就报警,断开市电接通电池也报警,电池不缺电

网友:
变压器做个点焊机?

网友:
家用用途不大

网友:
我的750输出380V了

网友:
不间断电源,只能做不间断电源命,拆了就废, 修不好就是废品!!!

网友:
我有个好的,谁要,没有电池

网友:
不间断电源需配电瓶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可以放电动车上充手机

网友:
做工太复杂,很难修哦。